求助 OMRON CJ1M与PC的通讯

楼主(2007-03-25):
本人的笔记本没有串口,是用USB转RS232的。以前用于与OMRON CQM1H的通讯一直正常。但与CJ1M通讯时就连接不上了。不知是我的通讯线有问题还是CJ1M不支持USB转串口的这种方式?请各位高手指点,在下多谢了!

网友A:
是你的USB转出来的串口不行,用PCMCIA卡吧,转出来肯定没问题的。我以前也是用USB的,后来大部分的连不上改用了PCMCIA卡。有空交流QQ309499778

网友B:
可能是USB不好。CJ1M不是不支持USB转串口,可能是USB的质量不够好。便宜的USB--232卖30多元,好的要上百元。如果想买USB的电缆可以找我:zyj6333@sina.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了,将第五个“DIP”开关拔到“ON”位即可。是小弟学艺不精,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