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软启动器问题

楼主(2007-03-26):
我的电动机型号为:JR116-6 115KW,JR127-6 185KW,转子是电刷接线,请问能否用软启动器改造

网友A:
楼主你好,JR电机为绕线式电动机,我公司有多种解决方案,需要帮忙请联系QQ121039717 13387217017

网友B:
是否可以还与你的负载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可以,将转子线短接

网友D:
这种改造方案已在我公司成功进行,就是那种无刷自控软启动器,请放心使用,很方便的,我们用的是温州温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