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楼主(2007-03-26):
                           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
    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1、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等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的切换电流为零,没有任何冲击; 2、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小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便进入电机制动状态,造成直流部电压升高,如果不启动制动电阻,会产生过压保护; 3、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大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电机便进入转差率为S的电动运行状态,切换电流与转差率S有关,S越大切换电流越大; 4、所以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 5、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动机的反电势成180°相位差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此时电机内只有弱小的剩磁电势,而且在切换后,就立刻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

网友A:
请问“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中的“短接”是何意思?

网友B:
这能算秘诀?太可笑了!

网友C:
     呵呵,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增加了点成本,对工艺要求不高的,就没必要了哈

网友D:
小功率冲击小才能这样。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62195

网友E:
需要切换的系统,最好是变频加软起,软起价格并不高嘛!
党中央说"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在咱工业领域也应该适用的把.花点小钱买稳定,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F:
我想请问下,什么是炸机啊??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E:
to 刘志斌:我的电机就是变频软启动,只是启动后如何切换到工频,不让变频器参与电机长期运行
我说的意思是变频器+软启动器!如果你不想让变频器参与电机长期运行,那你选什么变频器呢? 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软起动器完全解决了,便宜又稳定。

网友E:
为什么要用那个骗人的软启动
你不干就不干,说什么骗人的软启动????
软起是骗人的??你唬谁啊,你不愿意接受它也不可以这样说,它的好处只有接受它的人才会享受到。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做一些“假软起”赚钱,大家可以用用西门子,斯耐德,AB的软起(我修过的感觉过的去的几种,不排除其他牌子哦),容量可以选大一挡的,是变频器的1/3价格左右,重载启动切换稳定可靠,接线也简单,我只搞维修的,不做销售。

网友G:
就事论事,楼主“变频-工频切换”观点是正确的——笔者在6年前就是按这个方法设计的,而且经过几年实践验证,从来没有因为设计原因造成故障(包括变频器)!
    其实,一拖N软启动器电路设计也类似。

网友D:
即时切换要做到没有冲击电流,要保证“相位”一致!而不单是相序。

网友A:
 刘志斌: 说我的电机就是变频软启动,只是启动后如何切换到工频,不让变频器参与电机长期运行
刘志斌你怎么这么笨的啊!!!不让变频器参与电机长期运行,用变频器来当启动用,有钱花不完啊!!!
软起比你好多少倍都不知道,还在这里nb
多学习学习把,知其一不只其二!
毛脚货!
我看了你发的几个贴,都有很多人骂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在装懂,你发的东西都是抄人家的!
你是不是在骗贴啊

网友E:
刘志斌:西门子,斯耐德,AB的软起是专给中国人生产的,外国没人用那玩意儿!
我知道,你们用过NJR1型的软起,烧过电机。你也不想想NJR1型软器是什么档次的?一个温州做空开等电气的厂家的产品。
但是你不要否认其他品牌的软器,你说“骗人的软启动”。
是不是某个软器让你难堪过,然后心理永远记恨它是不是啊?
对不起:可能触动了你的痛处

网友A:
防止受骗!用电压表测假软启!
作者: 刘志斌 ,2006-12-1 19:06: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205人回复,2041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关于“有许多品牌的软启动可以使”的回应:

1、它不是软起,它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可控硅交流调压器,
2、我们的异步电机,必须用正弦交流电。
3、可控硅交流调压器输出的是占空比可调的每秒100次的交流脉冲。
4、由2、3得知,不能用。
5、他卖了,有人买了,就有用的,那你要明白,它没软启动,充其量也是个不合格的降压启动。
6、没有节能,而是耗能!功率因数低,电压低时更严重。
7、不是没有冲击,而是对电机每秒100次的电压冲击,对负载每秒100次的转矩冲击,
8、过电压损坏绝缘,缩短电机使用寿命,或烧电机。
9、由于它用于动力设备,引起的谐波对电网的污染不能小视。
10、启动在斜坡电压期间电动机堵转,在斜坡电压的末端,电机电流达到400--700%时,电机直接启动。

1、让我设计、制作“软启动”,绝对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反而“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2、凡是生产的“软启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高手,他对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会出现什么恶果认识的比我还要清楚。
3、凡是认为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不会出现什么恶果的人,他生产的“软启动”就像我说的那样嗷嗷叫不启动、发热、烧电机…
4、你想知道“秘诀”吗?留下你的邮箱地址,我发邮件告诉你,但你要保证为我保密!!!

1、其实没有什么“秘诀”,降压起不来,迅速过渡到全压启动,在电压斜坡上时间越短越好;
2、有的在出厂时,将可控硅的触发角内调为零,电动机实质上是直接启动的;
3、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启动过程的电压的变化方式,就可确定你的电机是怎么启动的。
4、如果电机不允许全压启动,必须降压启动,怎么办?
5、用SCR作无触点开关继电器代替接触器的Y-△启动设备,可以将电机启动电流降到1.3--2.3倍额定电流;
6、它就是我们常用的Y-△启动设备;只不过把接触器换成无触点开关继电器,即所谓的故态继电器;
7、你只要在电机同一相两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电机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如,开始启动电压220V,电机转起来后,切换380V运行,即可判断得出结论。

侧得启动电压380V,属直接启动;
侧得启动电压220V--380V,属Y-△启动。

电压表用交流指针式电压表(用500型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高压例外,不用示波器)

大圣.齐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7 11:14:00
    大家不要再回他的帖子,毕竟对牛弹琴是很累的!这种东西,素质太差,他根本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之所以他要断章取义来看你们的发言,是因为他看不明白,故意激将你们把原理再给透彻.他好在他的学生面前现学现卖
当没有人理他的时候,无耻的自己刷屏发空贴,让自己的帖子占到主页上,以引起被人注意!
从不敢正面回答技术问题,实在应付不了啦,就把手头教初级电工的过时的破教材拿出来,抄两个基本公式,来糊弄人!
请大家真的不要再回他的贴,这个孙子从你这里学完了,还要骂你.
-------------------------------
新疆克拉玛依是一座新兴的石油现代化工业城市,可以说是人才岌岌的地方
他混迹于其中,也许是给他把小姨子当礼品送给了他的校长当情妇,也许是他把自己女儿送给了当地劳动局某领导做小妾
否则,你说即使是技工学校的老师,也不会如此的无知无畏无德无耻吧?这不是电工界的耻辱是什么???
--------------------------------
如果,有网友不小心,把他的"高论"和对他的评价,复印或传真至当地教育主观部门或者是某领导不小心看见了,你说,就他这种水平,怎么还能再教电工班???

 大圣.齐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7 11:26:00
    大家不要再回他的帖子,毕竟对牛弹琴是很累的!这种东西,素质太差,他根本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之所以他要断章取义来看你们的发言,是因为他看不明白,故意激将你们把原理再给透彻.他好在他的学生面前现学现卖
当没有人理他的时候,无耻的自己刷屏发空贴,让自己的帖子占到主页上,以引起被人注意!
从不敢正面回答技术问题,实在应付不了啦,就把手头教初级电工的过时的破教材拿出来,抄两个基本公式,来糊弄人!
请大家真的不要再回他的贴,这个孙子从你这里学完了,还要骂你.
-------------------------------
新疆克拉玛依是一座新兴的石油现代化工业城市,可以说是人才岌岌的地方
他混迹于其中,也许是给他把小姨子当礼品送给了他的校长当情妇,也许是他把自己女儿送给了当地劳动局某领导做小妾
否则,你说即使是技工学校的老师,也不会如此的无知无畏无德无耻吧?这不是电工界的耻辱是什么???
--------------------------------
如果,有网友不小心,把他的"高论"和对他的评价,复印或传真至当地教育主观部门或者是某领导不小心看见了,你说,就他这种水平,怎么还能再教电工班???
一个人说你水平差,没有人在意,两个人揭露你是草包,也不足畏惧,三个人说你是伪教师,你想会怎么样?
如果有数人在领导面前说上述同样的话题,你就真的成名了!!----------------------------------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刘志斌,那只能有一种说法,最合适:
上联: 墙上芦苇,嘴尖皮厚腹中空
下联: 跳梁小丑,头重脚轻根底浅
如果非要加一个横批,那么,只有四个字: 什么东西

 大圣.齐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7 11:36:00
    现在公布:
  新疆克拉玛依市技工学校,即刘志斌所在学校的电话号码:
 1)校长  0990_6813332
 2)校秘书办0990_6973305
 3)传真0990_6972315

请所有关心和给过他帮助的同志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好的想法,可以直接向学校的领导提出来.让他的"事迹"在全校放光芒!
也许,刘志斌同志因此会加薪加职,也不枉他对大家的一往情深

有不清楚的,可以查询,新疆石油管理局查号台
0990_6888114
 或者找此学校的上级管理机关:克拉玛依市劳动局

网友H:
刘志斌说:" 我的电机就是变频软启动,只是启动后如何切换到工频,不让变频器参与电机长期运行!"让我想起刘志斌前段时间发的<滥用变频器>的贴子,刘志斌现在自己开 始滥用变频器了!!!其实电机起动有许多省钱,省力的方法,没必要在此讨论<不让变频器参与电机长期运行>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出刘志斌作为电工方面的教师要误导学生了!!!

网友I:
"2、脱离变频器的惯性高速运行的电动机,是没有电的,绕组是开路的!"刘老师连这都不知道!大家还有和他争论的必要吗?荒唐!荒唐!!荒唐!!!

网友J:
我有个问题请教:
75KW变频器加制动电阻(风机).通常都是变频运行,减速停车.偶尔需要切换到工频.
请问切换时变频是否可能报错?

没有制动,自由停车的切换我们做过,没有问题.

网友G:
怎么越闹越激烈了,应该针对技术,不要带主观情绪哟。。。

网友K:
管它什么软起不软起的,关键是为了防止对电网的冲击,只要电机能启动,不对电网造成严重的压降就行了!

网友L:
关于:
“即时切换要做到没有冲击电流,要保证“相位”一致!而不单是相序。”
1、相序一致,我认为其意是指电动机在高速运转下,切换到工频时,工频的相序要接正确,保证工频的转向和电机原来的转向一致!
2、脱离变频器的惯性高速运行的电动机,是没有电的,绕组是开路的!
的确,象讨论的切换方式应该只要相序一致就可以了,其实简单分析一下电机等效电路就可以看出,当电机转速拖到对应工频频率附近后,快速切换过去就不会有很大的电流.

网友D:
惯性高速运行的电动机,是没有电的,绕组是开路的,但当切换上工频就相当闭路了,这时电机相当于一台发电机与电网并网发电,如果相位差别大,是有冲击电流的,大电机储蓄电能多,情况将很惨烈,我见过不但空气开关炸飞了,其后面的铁板也烧了一个大洞。

网友M:
我见过变频直接转工频最大功率是90KW的,消防系统,用PLC控制的.都用了五年了,看它转换没什么冲击啊!

网友N:
我们这纺织梳理机也是用变频器启动稳定速度后延时自动切换工频,自己改的没出现过什么问题的。
倒是在变频和工频切换之间的动作互锁要多留意,电机方向要一致即可。

网友G:
五六年以前我设计过5.5KW以下的工频——变频切换,用PLC自动故障切换/定时切换,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也按同样思路设计过55KW一拖N的软启控制,采用PLC自动故障切换/定时切换,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根据实践经验,我同意楼主关于工频——变频切换的观点——功率比较大的工频——变频切换自己没做过,所以笔者无法下定论。

网友O:
惯性运行的电机是荡千秋,切换到工频时,相位相同或相近就是"三两拨千斤",顺势推一把;相位差别大时接通工频就是“火星撞地球”,后果严重的,荡千秋之人摔下千秋,推的人也会屁股着地。

网友L:
如果感应电机前面的LC回路没有断开,变频器停止工作以后,异步电动机自动转为发电工况,如果这样投入工频电,肯定很危险。但是如果只有电动机单独惰转,转速很接近工频,这样只要相序一致,投进入不会有什么大的冲击,很平稳就可以切换。

网友P:
三要素:相位 相序 幅值

网友Q:
照刘志斌的说法不管多大的电机只要我们把两个接触器互锁那么都可以安全进行变-工频切换不会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都是我们把变频器的输出端和工频联到一起了,是吧?

网友R:
同意楼主关于工频——变频切换的观点
但我想说明一下;有不少人认为,当电机脱离电源而高速惯性自由运转时,都把它当作一台发电机看待,其实大可不必这样理解.发电需要具备条件的;(那就是导体切割磁力线).虽然脱离电源的电机在定子中还有剩磁存在(剩磁在短期搁置不用的电机中也是存在的),所以当电机脱离电源而高速惯性自由运转时,这个微弱的剩磁场在定子线圈中只能产生零点几伏-几伏的电压.交流电机会发电;只有给它并接一组电容在外力作用下才会发电.本人做过一台15KM在柴油机带动下作交流发电机用过.

网友S:
楼主,别在这里丢咱新疆人的脸了,这里有许多基础知识你都没搞明白,丢人啊。

网友T:
‘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那这里变频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G:
这里就那么一两秒的时间,电机转速降低应该不多。

网友U:
首先,讨论技术问题不要人身攻击。第二,我们变频-工频转换一直使用两个交流接触器切换,没出现过问题,我认为楼主的说法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秘诀”两个字闹的,引起这许多争论。

网友V:
如果电机一直处于重载,一旦变频器的停止工作,转换到工频,就在这没有电源支持的短时间里电机速度很快就降低了,再切换到工频是不是会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

网友W:
在满负载的情况下转速也会有很大的下降。虽然只有1~2秒才切入工频下工作,还是会有比较大的电流冲击。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望各位师傅能纠正一下我分析中的错误。

网友G:
我认为不用1~2秒,最多1秒内就可以切换过来。
据我经验,对于风机类负载,转速下降很少;对于水泵类、拖动机械设备的电机类负载,转速下降要稍微多一些,但也不会下降很多——因为对于22KW及以下的水泵负载电机,切换到工频时电流表的波动不是非常大,电流表甚至都可能打不到头,不像直接启动那样电流表直接打满好久才滑下来。

网友D:
转载:
异步电机在脱离变频后,投入工频的瞬间,其冲击电流会有多大?!(1)
写在前面的引子:
这是一个在工控论坛里对此一直都在感兴趣的讨论话题。因为我没有此应用经历,又苦于无法实验加以证实,所以对本题目有关的议论总是将信将疑。
这个题目在中国工控网上早有争论。而且比较激烈。甚至危言耸听。在我们中华工控网也有过类似的讨论。我特意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本专题,竟然都是中国工控网和本论坛的讨论,将其汇集成册,仔细消化,会不断产生新的认识。
不错,要是能对本问题试验一下,证实一下该有多好。眼见为实了。那个很危险的“相位说”在哪有出处呢?唯有实验证明了。本文只是将中华工控网论坛里的讨论作了一个归纳和汇集,张贴于此。希望能对浏览本文者有一定的启发与参考。
问题的提出:
有一个变频切换成工频的项目,由于电机功率较大(125KW),在用变频器带载启动后切换成工频时发生空开跳闸。前后想一想,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切换的暂态过程。
所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在一台转子(此时定子已经无电压)正在以额定转速旋转的大功率电机上加上额定电压,投入瞬间会有多大的冲击电流?怎样计算这一冲击电流?其原理是什么?
其实在星三角转换电路中由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时,变频切换成工频时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提出来此问题,是希望高手们多多加以讨论,这样会对大家有帮助的。
问题的分析和讨论:
上述提出问题的第一种情况,转子旋转,定子没电压的状态,给定子加全压,问此时有没有电流冲击?应该说:如果定子电压所加的旋转磁势与转子的旋转方向一致,且电机轴空载,则没有什么电流冲击。反之,如果定子电压所加的旋转磁势与转子的旋转方向相反,则有很大的电流冲击。起码6-8倍以上的额定电流冲击。上述所提的第一种情况,肯定是带一定负载的,只不过是轻载而已,并且是定子电压所加的旋转磁势与转子的旋转方向一致。那么,也不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不会跳闸。
上述提出问题的第二种情况,所问的是当变频切换成工频时的暂态过程会怎样?并且以为,在星三角转换电路中,由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其实,那可不一样。星角启动的情况,电机即便是空载,也是从转速为0时突然加速,由于电机轴系的惯量存在,突然的加速,必然会有电流冲击。只是因为星角转换的定子与转子的电势差远小于直接加全压、加速启动时的情况,所以对电机而言,星三角启动时必有冲击电流,只是这种冲击电流,对电机而言可以承受。
其实如果电机旋转,定子没电压,此时想对定子加压(再)启动,采用变频调速装置中的“捕捉再启动功能”可以很好的解决“平滑”再启动过程,从根本上消弱动态的电流冲击。
在西门子的网上课堂里,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training/SD/SD_GS_006.asp有一个旁路控制(P1260)例子,讲述了通常在变频器故障或电机运行频率接近50hz时,需要采用旁路控制,即电机在变频运转和工频运转之间转换。这个例子,其实对上述展开讨论的问题,很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采用旁路电路后,即可由变频器向电机供电, 也可以直接由电源向电机供电, 一般由变频器数字量输出控制切换两个机械上互相锁定的接触器。采用西门子的变频器,运行切换条件可以自行选择,通常可由变频器故障信号,数字输入信号或某些特定条件切换。变频器还可以进行电机循环起动控制。在PID控制方式下,变频器除自身所驱动的电机之外,可以最多再连锁控制三台辅助电机的运行。各台辅助电机可以通过接触器或电机起动器投入运行,接触器和电机起动器的接通和断开由变频器的三个输出继电器控制,这一功能可广泛应用于风机和供水系统优化运行中。当变频器运行在最大频率,且PID 反馈信号表明系统需要达到更高的速度时,变频器按照事先设定的分级组合接通相应电机。同时,为尽量减小对系统的冲击,变频器减小输出频率至最小值。反之,当变频器运行在最小频率,且PID 反馈信号表明系统需要进一步降低速度时,变频器控制相应电机退出运行。同样,为尽量减小对系统的冲击,变频器升高输出频率至最大值。分级组合方式有多种,为保证分级控制的稳定,软件中采用滞环和延时功能,且都可以通过参数进行调节。
乍一看,西门子的这个例子与我们展开的讨论有关系吗?我们不是在讨论变频切工频时候过流问题吗?就是切换时候,对于电机来说,切换的电源是不是同相的?如果不是同相的话,会有转换电流产生?一般来说,会跳闸?再严重一点就不好说了。据说这种情况需要加一设备,来鉴别变频输出是不是跟工频同相,如果同相的话,就可以切换,绝对不会有问题。对了,还得保证切换足够的快 。但是,如果仔细的研究一下西门子网上课堂的这个例子,你会发现,它不仅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还给出了一台装置分别带动多台电机轮流转换的多种解决方案。这里面,并没有提及所谓的、我们耽心的切投工频的相位问题。而是提到了在一拖多的系统中,是保持一台电机固定调频,其他的电机轮流工频投入,还是所有的电机都做变频和工频的轮流切投。这是目前西门子变频器所具有的灵活功能。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对变频器控制来说,却都是安全的、成熟的、可以解决的。不必耽心。
那么,再回过头来,讨论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当电机在变频切换成工频时,一般来说电机已经脱离了变频电源,而且工频电源也还没有接上。此时的电机只有机械惯性引起的转动。由于电机定子已经脱离电源,转子切割定子剩磁产生的电势,几乎没有多少,本不用考虑。可为什么还会跳闸呢?是不是工频电源投入瞬间并开始建立旋转磁场时,由于转子的速度高于旋转磁场刚加速时的速度而产生的反电势引起的呢?
星三角切换和变频切换到工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要区别开来。星三角切换是建立在同一电源条件下,转子在相电压下建立的瞬间惯性旋转时所产生的反电动势相位与新加的线电压相位差不多正好相反,相互抵消后,剩余电压所能产生的冲击电流就不会有多大了,一般不会超过3倍额定电流,而且时间特短。理论上讲,此时切换过程越快,产生的冲击电流越小。但是接触器断流时需要一个灭弧时间,否则由于弧花连接便要产生直接短路了。因此星三角切换的冲击电流总还是不小的。变频切换成工频时,电动机在变频电源驱动下所产生的反电动势相位很难与工频电源相反的,甚至正好同相,那么这时工频电源加载电动机上时所产生的冲击电流就不得了了。这就是为何大功率电动机无法做到变→工切换的原因。
如上所说的加一设备鉴别变频输出是否与工频同相,概念是对的,只是这种设备迄今还很少见到,而且似乎没有意义,因为同相的机会很难得。除非此设备同时兼有调相功能,能够调整变频输出电源相位,这样一来,此设备的难度是很大的,造价也很难估计(与目前的变频起比较)。
对于工频→变频切换,这很容易实现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带有捕捉启动功能,就是为了实现此种切换且切换平滑用的。而对于变频投入工频的转换,却有着另一种声音。“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建议应用变频→工频这种切换。这种应用表面看实现了一台变频器可以供给多台电动机软启动这种功能,实际是比“硬启动”还要硬启动——伤害电机、伤害电网等等坏处不一而足,甚至伤害人身安全!”呵呵,好尖锐呀。当然这代表着一种观点和技术风格。
有人认为:如果在一台转子(此时定子已经无电压)正在以额定转速旋转的大功率电机上加上额定电压。如果在转换的时候确实是满足这个条件,那么这是一个理想的转换条件。理论上应该没有冲击。当转子在额定速度运行时,因为转子惯性的原因,可以认为在转换瞬间速度没有变化或可以忽略,此时的转子转差频率为额定转差频率,转子和定子电抗都是满足额定条件的,也不可人为改变,因而转子电流就是是额定电流。至于引起空开跳闸,重点是要看这个条件是否真正的满足,另外还要看两个系统在电路或电位上是处于隔离状态,否则会产生交扰引起过电流。
对于变频器转投工频,上面说的关键技术是相位检测,通过电压信号过零,电压波峰,电压差值检测,然后进行相位调整。相位是通过对调整输出电压实现的,转矩与电压平方成正比,转矩瞬时减小,使驱动转距减小到小于阻力转矩,造成电机转速下降,转差率上升电流上升,相位后移。反之亦然。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猜测,而且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其意在于承认相位说。并且提出了由变频器对其输出电压做相位调整的概念。
还有人这样分析: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异步电机是可以做发电机用的,如果在一百年前有人说异步电机可以发电一定会被人笑掉牙。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再生制动的问题。由于电机本身有剩磁,现在的更大(现在用的硅钢片都很烂),当使用变频调速到工频时,瞬间脱离后变成发电机,与工频很难相位相同,所以才会有相位的问题。冲击很大,用相位跟踪可以解决。星角起动与发电机并联合闸时的情况相近,冲击会小很多。如果一台电机是被拖动的,并且不在发电状态,切到工频时冲击电流应该不大。没有试过。呵呵,也是推测的分析,有相位说的含义。
针对变频切投工频产生转换电流的冲击,有人采用了一句话给与概括说明:是同步转速和实际转速的关系 。请注意这里将原因明确的归结为电机的转速差,而不是电源的相位差。这自然是合理的、容易被接受结论。
针对变频切投工频产生转换电流的冲击,从两个方面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1.无剩磁:转子中不存在感生电流,在定子上不感生电势,投入定子电源后,定子电流决定于定子绕组的电感大小。由于转子已旋转,转差率小,转子感生电流小,去磁作用弱,定子电流不会很大。
带负载起动时冲出电流的产生,是由于转差率大,转子电流大,其去磁作用强烈,引起定子电流增加。
2.电机有剩磁:转子惯性转动时,在定子线圈中会产生感生电势。其值与转子转速和剩磁大小有关(认为成正比吧),如果投入定子电源时,两在同相,会使电流增大。但不至于造成跳闸。
星、三角型启动就是如此应用的。与此时负载大小无关,变频转工频时情况也一样。
以上讨论的观点中都提到转子在定子中感生电势的问题,按最坏的情况来分析:E=U且与定子电压U同相,不考虑转子电流的去磁作用,也就相当于两倍定子电压加在定子线圈上,那最坏结果就是2*U/L,也不至于跳闸。
启动电流大的关键在于转子电流的去磁作用。使得定子电流一部分提供气隙主磁场,另外还有一部分用以抵消转子的反相磁场。
如果说在变频切投工频时产生跳闸故障现象,可以从主回路上找找问题。
结束语:
啊,非常欣慰,本专题里最后的几段讨论,正合吾意。
本文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是投入工频时,有没有惯性力产生的加速电流而形成的电流冲击。所以说45--75kW以下小电机,可以直接投入工频,是因为首先他们的惯性小,额定电流也小,所以上一级的开关能够承受直接投入工频时的瞬时加速电流的冲击,而不跳闸。如果电机再大,惯性力也大,加速电流的倍数成倍增加,上一级开关的容量就会受到限制了。所以不可直接投入工频。
本文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电机断电,且没有剩磁,电机轴在惯性力的作用下滑行,这时投入工频,其惯性力产生的加速电流远比电机静止时的加速电流要小,因此不会产生大的电流冲击。那种“相位说”我对其心有余悸。它从原理上分析实在牵强。第一,切投工频之前,电机没有电磁场,第二,切投工频之前的电机转速不可能大于额定转速。这两条就决定了电机投入工频的瞬间,既不可能发电(制动),也不会产生大的惯性力引起的加速电流。这里哪有什么相位问题呢?
假设电机投入工频瞬间存在相位,那一定说明电机是有源的。源在哪?只能来源于剩磁了。然而,电机的剩磁可以在电机还没有脱开变频器的时候,通过逆变器模块的续流二极管回路短路掉(延时断开)。剩磁消除了,所谓的投入瞬间的相位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相位说从理论上讲不通呀。
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我来说,这里仍然是在纸上谈兵。不过,没有脱离了原理的分析,也是有一定的思路引导与参考价值。但愿如此。
注:本体的讨论条件是电机空载或者轻载,电机断电做惯性滑行的延时以后,其转速降落值与额定转速值之差,小于额定转速的1/3。转速降落的太大,就相当于全压启动时的电流冲击了。

网友D:
1问题提出 在由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大功率异步电动机软启动的过程中,先启动的电动机的供电电压在频率和大小由0HZ/0V逐渐上升到电网电压的大小和频率后(50HZ/380V),由变频器供电的变频电源和由电网供电的工频电源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此时电动机已完全可以从由变频器提供的变频电源切换到由电网供电的工频电源上,让出变频器控制下一台大功率异步电动机的软启动。在上述电机由变频到工频快速切换过程中,必须保证切换电流不能过大,特别是对大电机来说更是如此。 由前面的叙述可知,电机由变频转工频的切换一般是在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的频率、大小都相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看,此时两个电源输出电压的大小、频率都相等,似乎可以进行平滑切换,不会对电机产生什么冲击。其实不然,一个没有考虑到的关键性的问题是——相位,即两个电源电压变化的步调是否一致。 2问题分析——相位不一致对变频/工频切换过程的影响 在变频转工频切换瞬间,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起始相位具有随机性,它所输出的三相电源相位和电网工频电源相位完全有可能不一致,这种情况对切换过程的影响可用三相异步电机任意一相的相量图(图1)来加以说明。 根据电机原理,三相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以同步转速旋转的主磁场将在定子三相绕组内感应对称的三相电动势。三相异步电动机每一相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和定子每相所加的电源电压只是频率相同,幅值不等,相位也不一致,在相量图上表现为与-存在一定的夹角。对大功率电动机来说,若断开电源后,断开,虽然主磁场消失,但曾经被主磁场磁化的转子铁芯依然存在剩磁,与此同时由于惯性转子依然高速旋转,在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并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失,只是有所衰减。由于变频转工频时间极短,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对切换过程的影响。 图1 三相异步电机变频转工频相量图 当水泵电机处于变频运行时,变频器输出电压起始相位具有随机性,只是保证了两相之间的电压相位差为1200。当其输出频率上升到50HZ后,我们进行变频转共频的切换,假设此时变频器三相电压的某一相为,电动机相应一相定子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为,与之相对应的工业电网工频电压中的一相为 ,它与存在相位差φ,如图1所示。切换后,加在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将与电动机定子绕组本身尚存的感应电动势进行叠加,使得电动机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的电压为=+。仔细观察图1可知,如果与的相位差在00~1800之间由φ增大到φ,,则电动机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的电压由增大到。当与的相位差在00~1800之间增大到与同相时,这种叠加最为强烈,电动机每相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的电压大小直接变为U2+E1,这个电压已经远远超过电动机可以承受的额定电压,它将引起电机电流过大、绝缘严重受损等诸多严重问题。因此,大功率电机切换过程中变频电源和工业电网工频电源的相位是否一致是切换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3解决思路 根据上面的分析,大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由变频电源到工业电网工频电源切换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于切换时机的把握上。如图1所示,如果我们把与-同相位这一瞬间作为切换时刻,此时与的相位相反,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电压大小||=|+|= U2-E1将是最小,这一瞬间进行切换,将会实现变频转工频的最佳切换。但是,这种最佳切换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主要在于检测比较困难。既然最佳切换不容易实现,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如果我们把与同相位这一瞬间作为切换时刻,观察图1的相量图可知,此时定子绕组承受的总电压=+虽然不如最佳切换时的总电压||=|+|= U2-E1小,但也将是非常小的,况且检测的相位比起检测来要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使用鉴频鉴相控制器对变频电源和电网工频电源的相位进行检测,当检测到两者相位一致时便发出切换指令,便可实现大功率异步电动机的顺利切换。

网友X:
秘诀???
真是够“先进”的,楼主干脆申请专利吧~!~!
如果连应用变频的基础知识到今天才了解了那么一点点,还是不全面和细致的,都能称做“秘诀”的话,其人水平只高,真的让我先把眼镜扶住了再看!!

网友Y:
这也算秘诀??

网友A:
  那位老师,朋友能否给我: 3T交流电弧炼钢炉FRN5.5G11S-4CX变频器控制电极升降原理资料.不甚感谢!!
E-mail tangj6660@163.com

网友A:
不好意思.
  那位老师,朋友能否给我: 3T交流电弧炼钢炉FRN5.5G11S-4CX变频器控制电极升降原理资料.不甚感谢!!
E-mail tangj6660@163.com

网友A:
李老师:  您好!
    我正在学习您关于变频器修理的文章.
真厉害!!!

网友G:
精彩!说得都有道理,只不过意见还没统一。
    “秘诀”二字可能会有人觉得有些不舒服,只是楼主用词稍微激进了一点,就别拿这两个字来讨论了。

网友Z:
请问楼主,变频器的输出与电机之间可以用接触器吗?

网友G:
至于大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
    因为我现在不方便接触到大功率的电机,我觉得可以请“动力勇”或其他可以接触到大功率电机(最好100KW以上)的朋友帮忙实测!
    测试方法:
    1、测试电压:让电机自由停车——正常工作后直接用接触器拖动的就切断接触器,用变频器拖动的就让其自由停车,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其电压有多少,这就是这种状态下的“发电”电压;
    2、带负载测试电压:在万用表两端并联1个25W的灯泡再去测量看灯泡亮不亮,电压有多高;
    3、带负载测试电流:选一个100K欧姆/2W的电阻(也可以选取其它电阻),与万用表串联,去测电机的电流;
    4、其它测量方法;
    5、测试需要2个人进行。

网友G:
我们要以事实说话,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毛泽东都有错误,何况我们?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5039

警惕恶邻日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30 11:14:00
    160KW的电机也可以切换,我在自来水厂做过这种项目,一拖六。变频器选择自由停车,再断开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切换到工频即可,很简单。

网友G:
说得对!
支持一下!
请哪位师傅现场测试一下!

网友AA:
刘志斌真好战,又要发起一个新战役。
  用变频器启动电机,是个没意义的话题:首先电气设计人员水平在低也不会出此方案,连项目组都出不去,因为软启动+接触器才是目前推荐的较好方案;其二变频器在运行中断开感性负载,有产生过电压的可能,易损坏变频器的功率组件,虽然功率组件有尖峰吸收回路。

网友AB:
李纯绪:
你说的好,正中要害!!!
大圣.齐天:
你有点太不留情面!!
刘志斌:
基础就是基础,不是脱离实际你坐在电脑旁想象就可以说什么秘诀!!有关这样的帖子,几年前在共控网上,早有讨论和最后定论!!
老菜鸟:
还有什么可以致质疑的??本人01年早就对此做过实际实验和应用,在自来水公司,一拖三,一拖四,最后用的就是李纯绪所说的方法,最实际的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G:
引用:“老菜鸟:还有什么可以致质疑的??本人01年早就对此做过实际实验和应用,在自来水公司,一拖三,一拖四,最后用的就是李纯绪所说的方法,最实际的解决此类问题!!! ”

我承认软启1拖N是解决问题的最经济的方法,最实用,这一点我没有质疑——因为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设计的22KW/37KW及以上的1拖N软启就证明了是可行的,没有出现问题:当年设计的18套GBL柜用在新疆乌鲁木齐新世纪成功广场空调机组、还有几台应用于乌鲁木齐新胜供热站的换热站。

我要说明的是:在这里讨论的是变频——工频切换的问题,现在讨论到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的情况!请不要把软启也扯进来!

所以我觉得,就事论事才是发现真理、认清事实的方法和原则!

网友X:
楼上:
    你没有必要动气,大家在针对老刘的所谓“秘诀”说事,早就讨论会过的东西,早就成熟的方案,有些人现在才领悟,不能说他是先进的吧?整天做在电脑旁边,好容易学到了一电点,就说什么“秘籍”,那我们不是都成“秘籍”的鼻祖了???!!!

网友AC:
呵呵!不要有矛盾哟!

网友Z:
争辩中才能提高!有所进步!

网友D:
最重要是多实践,多学基本知识,多看以前的帖子。

网友X:
   且撇开技术问题不谈,也不屑与你谈!
   单从你发这个帖子的本意看,你不就是刚掌握了一点点变频的知识吗?你不就是刚刚在教你的学生变频器吗?你已经落后了N年了,弱智!!你居然就敢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秘诀”??可笑之极!!
  “如火”版主说的好,先多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多看看以前你的前辈们发过的帖子和话题,你再考虑自己怎么发言!!这样才不会被人看轻和耻笑!!作为教电工的老师,你拿大家已经在N年以前早就讨论过,并且早就有结论的东西,来标榜成你的所谓的“秘籍”。贻笑大方不说,足以说明你水平之低下!!
    你不是每天都泡在网上10几个小时吗??你怎么会看不到变频板块的帖子??说明你以前根本不懂什么叫变频!!更不用说对变频的广泛应用和实际操作经验了,你压跟就没有,所以,看不起你是正常的,你一再标榜自己是为大家服务,发挥“余热”,为大家解答难题,我看,狗屁!!你就是在工控网游荡的小混混,老都老了,水平连18岁的年轻人都不如!!!倚老卖老,不知所综!!!
   所以,你以后少发言!!

网友AD:
精彩!!!
正中要害!!!!

网友AB:
痛快,酣畅淋漓啊!!

网友AA:
刘志斌先生:您好!根据我们的调查,您的论文发表篇数已创造一个新的吉尼斯记录,特发电祝贺,证书不日即到,请查收。

网友AE:
不算诀窍吧,应该说是常识,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考虑到你说的这些,如果不考虑这些的人应该是新手中的新手了

网友AA:
刘先生:我给你的愚人节礼物不接,以后不理你了。(开玩笑)
    解释这个事情费那么多篇幅,让诸位看看施耐德变频器的手册,就知道变频器的这个用法,其中有图例就画了输出接接触器的用法,虽然我不赞成这么用。

网友AA:
相位?应是相序。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三相交流电加在电机上的旋转方向和变频器使用时电机的旋转方向一致,就可以切换,前提是要先切掉变频器,后合接触器,有互锁,且变频器设置为自由停车。什么大电机、小电机,又有剩磁之了类的说法,是凭空想象的,去亲自操作吧。
    电气技术工作者要有自己的实验室,所有事情要亲手做。

网友I:
刘志斌讲:“ 普通三相鼠笼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那么,用变频器控制它时,变频器最高可以输出多少HZ的电压?”这句话我看不懂,不知道大家能看懂吗?
刘志斌讲:“ "由于你告诉设定了电机参数50HZ,当输出超过50HZ时,变频器会自动进入弱磁调速阶段,降低电压,提高转速;"中国的老师用这样的知识教学生,我的心都痛了!!!

刘志斌讲:“ 1、变频器频器的输出电压测量问题,关键是在负载期间测量,不能空载测量;
2、用什么电压表、万用表、数字表都可以测量;
3、测量时在电动机的接线桩上测量,不能在输出电抗器的进线端测量"这是刘志斌的回答,他连最基本的变频器测量都不懂!还......
工控朋友们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小,还有争论的必要。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太大的话,我们和他再争论就显得荒唐!!!
刘志斌讲:“ 普通三相鼠笼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那么,用变频器控制它时,变频器最高可以输出多少HZ的电压?”这句话我看不懂,不知道大家能看懂吗?
刘志斌讲:“ "由于你告诉设定了电机参数50HZ,当输出超过50HZ时,变频器会自动进入弱磁调速阶段,降低电压,提高转速;"中国的老师用这样的知识教学生,我的心都痛了!!!

刘志斌讲:“ 1、变频器频器的输出电压测量问题,关键是在负载期间测量,不能空载测量;
2、用什么电压表、万用表、数字表都可以测量;
3、测量时在电动机的接线桩上测量,不能在输出电抗器的进线端测量"这是刘志斌的回答,他连最基本的变频器测量都不懂!还......
工控朋友们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小,还有争论的必要。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太大的话,我们和他再争论就显得荒唐!!!

网友AA:
Hz电压、电压频率都没错,有很多人爱这样说,反正我习惯了。
  用示波器看变频器的输出波形,是幅值恒定的方波,其幅值是直流母线的电压值,随频率变化改变占空比,经电机绕组滤波而出现正弦波的电流,请问你们讨论的测量电压,测的什么电压,有什么意义?

网友AF:
to;李春发,75KW算不算小功率,用了四年都无问题.

网友AF:
其实大家都不要争了,干紧去翻书,现在很多变频器手册都有这个功能说明,特别是几个欧洲名牌都有详细说明,都无限制使用功率,他们执行的可都是欧美标准.做人有时是应问问自己我是谁.

网友I:
转贴;“没有就技术问题发表过意见,初次评论,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首先要肯定的是,在供水系统中由50Hz变频运行快速切换到工频运行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管网水压的稳定,因为间隔的时间越小,切换前后电机转速的变化最小,管网压力的波动也最小。
  从理论上讲,在电机转动过程中投入工频运行,由于转差比零转速启动小得多,其冲击电流一定要小,这个概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注意这是理想情况,其前提是电机自由滑行,不存在剩磁,因而没有残留反电势,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保证电机的转动速度是50Hz的同步转速(转差等于零),投入工频时的电机定子电流应该是电机的空载励磁电流,因而可以达到无冲击再启动。
  实际系统中,电机由变频运行脱开变频器后,由于电机存在剩磁,因此电机此时处于发电状态。剩磁存在的时间与电机的转子时间常数有关,这从电机的等值电路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脱掉的是定子回路,而转子回路是自闭合的,励磁电流的是按转子时间常数
  衰减的,当励磁电流衰减到接近零时,异步机将脱离发电状态,此时接近于理想状况,如果转速足够接近同步转速,投入工频时冲击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现在可以说说前面几位提及的相位不同的问题,当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其定子端本身就存在很高电压,该值取决于电机剩磁的大小,最高可达到额定电压(电机脱开的一瞬间),如果投入工频时的相位与电机的发电电压的相位刚好互差180‘,则相当于电网电压与电机发电电压叠加同时施加于电机定子上,其冲击电流自然很大。如果两者相位比较接近,冲击电流就相应较小(注意电机的发电电压频率不一定是50Hz,这完全取决于电机当时的转速)。通常在供水系统中,由变频到工频的简单切换,都要有一段等待时间,其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等待电机的剩磁衰减,以减少冲击电流。
  再谈谈为什么小容量电机较少出现变——工频转换的跳闸问题,前面提到,电机剩磁(励磁电流)的衰减是按转子时间常数进行的,大家知道,从小容量电机到较大容量电机,励磁电感的变化(变小)一般在十倍以内,而定转子电阻的变化往往有几十倍,也就是说,大容量电机的转子时间常数要远远大于小容量电机,因此其剩磁的衰减要慢得多,如果前面提到的系统容量较少,以设计的等待时间(约0.8秒),应该不会有问题。
  解决上面问题的办法,一是继续加长等待时间,等待电机剩磁衰减到理想值,不过这时电机基本停转,其意义也就没有了。另一办法就是前面几位提到的加同步器的方法,使投入电压与电机发电电压相位同步。也可以将本系统一分为二,采用较小容量的电机系统。另外可以检查一下,工、变频的相序是否一致(这种错误我想大家较少犯,因此时电机会反转)。”

网友AA:
按剩磁说,电机的星-角启动、自耦变压器启动就无法用了。更搞笑的是,有人提出了剩磁所产生电压的相位与电源相位问题,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AG:
答案在我们以前发过的贴子中.李春化的回贴中以给出详细的解释.用过的人心里都清楚.
 答案:看电机功率和现场的情况.
 无论是西门子,ABB,施耐德还是爱默生(原华为).三肯.丹佛斯.及国内的许多品牌都将这个功能作为标配了.
 变工频切换的问题实际是中国人发明的.90年代初,变频器从电梯行业开始向传统工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尤其是市政和小区恒压供水应用,带动了变频器的使用.本人有幸经历了这个过程.
 从最初的PLC+通用变频应用在电梯应用,到后来在新疆是最早一批将变频应用在恒压供水领域.从最早的富士,三肯到后来用国产仿三菱的产品,外置PID控制器.从小到3千瓦,大到250K瓦.从一拖多(变切工)和一拖多(固定变频加软起动旁起).
 有75KW以下变切功至今运用8年无问题,到160KW变切工顶高压总闸的问题的解决.
 答案就在老贴.工程就是工程不是实验品(没有测量的机会).上面所有的品牌变频器为两种方案的功能作了预留.因为这种方法是因为中国穷,中国人想出的省钱方案,后来这些品牌看到了市场的好处,纷纷在软件内内置了这个方案.如果中国有钱,一机一变频哪会有这些讨论呢?国外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如中国.因为他们都是一拖一.

网友AH:
个人认为最好选择有转换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Y:
电机的剩磁是客观存在的,仅仅是大小差别。时间的衰弱而已。
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机电产品较紧张,买不到发电机,在机械工人杂志上,就曾刊登过,用普通电机替代发电机的介绍。
具体的安装记不清了,大概是这样,考虑到电机的剩磁有限,在电机上并一个电容,用柴油机将电机旋转起来,利用电机内部有限的剩磁及电容,在电机的内部逐步建立起电压,并使电压愈来愈高,最终满足发电要求。

网友AI:
 大功率电机的变频与工频之间的切换我没有做过,不过小功率电机变频与工频之间的切换我们做过没有多大问题,就是切换的时候要加延时,不然冲击太大,我们就坏了几个变频器了。

网友AJ:
变频器与工频的切换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扯到很多方面,不光要有正确的硬件配置(安装和接线),还要对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进行合理的设置才行。富士变频器就有专门的功能用于工频和变频器、变频器和工频的无扰切换。

网友AK:
我做过两套变频-工频切换,一套是风机55kw-90kw一拖多,效果很好,基本无冲击电流.一套是水原55kw-90kw一拖多,效果很差,冲击电流时大时小,经常跳空开.后改软起动器-工频切换,问题解决.

网友AL:
我在普通不用PLC的时候全在变频输出加接触器再加个万能转换开关就OK了,从来没炸过变频,变频器输出进电压肯定炸的!!!

网友AM:
刘SB,RZ。电工界的耻辱啊!

网友G:
骂人是不对的,也不应当进行人身攻击!
    一个人的素质,往往是管中窥豹...

网友AN:
在他眼里,其他人都是笨蛋,就他厉害,拿个供水行业通用的控制方法就说是秘诀.如果出了问题就是你把变频器的输出和工频短路了

网友AO:
    变频工频切换问题确实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1、变频输出的相序必须与工频接入时的相序一致;
    2、变频器输出侧的接触器与工频投入接触器电器互锁,有条件时建议同时采用机械互锁;
    3、投切时序、时间差调试;
    4、变频器运行(端子运行)控制,PLC控制系统时最好单独用一输出控制变频运行,保证输出侧接触器吸合后变频器再运行,投切时,先使变频器停止输出,再切断输出侧接触器。
    以上经验本人运用近二十年,希望与各位共勉。

网友AP:
得了,别争了,给温家宝总理写封信吧,让他老人家关照关照中国的两院院士,问问他们天天都在干些什么,就不能到工控网论坛来看看,顺便把这个问题解决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剩下我们干活的,狗不理!

唇枪舌剑只为强,
让他三分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网友AQ:
技术论坛不应该有人身攻击,骂人不能体现个人的技术水平。真有本事就应该拿出实际的依据和理论方案来。
正想搞个250KW的变到工切换。不知道有没有实际可行的方案

网友AG: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3 13:17:00
    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3 13:18:00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
  所有的人都这样做,还顶闸呢?
 所以你的这个不是秘诀,是大多数人十几年前就用的方法.

网友AR:
工/变转换,随变频器的出现而应用,随变频器价格的降低而逐步退出市场.从现场使用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转换失败的原因基本是电路设计不恰当和操作失误.
普通的电路转换时要将变频转速提升到工频再转换,如果有测速可以在工频转速下转换,但工频要有启动器.注意转换时电机转速要相等.转换退出时间要根据负载确定.
智能转换电路虽然操作简单,但电路成本高,复杂.没有实际使用价值,因为工变就是为了节约资金.

网友AG(2007-05-21):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62195

楼主:
这是:“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10-29 9:01:00 ”的发言:

“这方法简单有效。我的设备用了5-6年了,30千瓦的也没问题。最关键的就是: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

  欢迎光临 http://www.dqsj.com工业电气版”

1、在变频-工频切换中,zhengzheng的做法是,电机从变频输出端切除后才关停变频器;
2、我说的变频-工频切换中,变频自由停车后再从变频输出端切除电机;
3、zhengzheng在变频没有停车的情况下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电机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变频器有害的!!!

网友AG:
最关键的就是: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
------------------------------------------------------------------------------------
  不懂了吧,你没这样用过,说明你无知.为什么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想去吧!而且这样用绝对没错.变频一样是停止输出的.

楼主:
     TO   zhengzheng

   “你没这样用过,说明你无知.为什么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想去吧!”

1、你不是说我抄你的,怎么没炒你的,是不?!!
2、不但没炒你的,还与你的方法不同,是吧?!!
3、我的切换步骤是变频器自由停车后,用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脱离;
4、zhengzheng的方法是在变频器运行期间,用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后,再用“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将变频器停车;
5、zhengzheng现在不说我抄他的了,说他的方法好,不告诉我,又说我无知!!!
6、zhengzheng 的言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小混混而已!!!怪不得在网上到处不知羞耻的骂人!!!

楼主: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16:02:00

  “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会使变频器因过大的电流而损坏。”

1、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等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的切换电流为零,没有任何冲击;
2、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小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便进入电机制动状态,造成直流部电压升高,如果不启动制动电阻,会产生过压保护;
3、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大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电机便进入转差率为S的电动运行状态,切换电流与转差率S有关,S越大切换电流越大;
4、所以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
5、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动机的反电势成180°相位差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此时电机内只有弱小的剩磁电势,而且在切换后,就立刻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6、想看到如火的见解!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16:25:00
    1:热切换须要使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到与电网电压同步,这对于热切换是必须的,否则切换会造成对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冲击,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会使变频器因过大的电流而损坏(在非同步下)。
4:同意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的看法,但相位同步检测(其实相位同步检测已经包括了频率的同步)也是不可缺少的。
5:在高速运转过程中,电动机的反电势是很高的,如果相位不同,不会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19:36:00

     “电动机的反电势是很高的”

1、电机高速运转期间断电后,电动机绕组接线端内存在高电势的说法本人持反对意见;
2、电动机高速惯性运动期间,只有转子剩磁被定子绕组切割而产生感生电势;
3、如果认为该电势和原电路电压相当,那就等于说剩磁和原磁通一样强,显然这个结论是错的,电机铁心是软磁材料制成,剩磁很弱;
4、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电机高速运转期间,通过开关断开后,然后再合上,会出现7-8倍的冲击电流吗?
5、这是个误解,好多人把切换过程中由于时间差没控制好而出现的瞬间短路造成的大电流、跳空开误解为,什么相位不一致;
6、也可以通过实际检测证明不存在大电势,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柱上并一个电压表或白织灯,观察断开电源后,电机电压不就很清楚了吗!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23:17:00

1、大家都知道,异步电机能耗制动,在电机断电后通入直流电,转子发电运行,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而消耗制动;
2、上述过程,在电机断电后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恒定磁场,转子切割磁力线发电制动;
3、如果惯性高速运行的电机内有产生很高电势的磁场,那只需将绕组短接既可制动,何必要通入直流电产生磁场呢?
4、可见大家都知道,断电后惯性高速运行的电机绕组端没有很高的电势!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8:48:00

李师傅说75KW以下的电机可以,大电机电势不可不考虑

1、其实这正好说明了那个误解的存在;
2、有这样一个规定,电路短路时,不许拉负荷开关!
3、因为负荷开关的灭弧能力差,短路电流大,要拉负荷开关会因为不能迅速熄灭的电弧将三相短接烧伤操作人员;
4、大电机在切换中,电流大,一定要考虑切换电弧持续的熄灭时间,如果电弧没有熄灭,过早切换轻则跳空开,重则短路烧设备;
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
6、如火你说是这样吗???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9:45:00
       电动机的转子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有较大的机械惯性,不可能很快的停止,这样就会产生反电势,此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

    所谓“直流制动”,一般指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接近为零(起始频率一般可设置为0.5~15HZ),电机的转速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变频器改向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形成静止磁场,此时电动机处于能耗制动状态,转动着的转子切割该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使电动机迅速停止。
   另外在电动机制动过程中,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逐渐降低,定子绕组内的同步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过程,此时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热损耗的形式消耗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为防止电动机减速过程中所形成的再生发电制动以及直流制动过程中的能量回馈,造成变频器和电机的损坏,需串入专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既是这个道理。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3:27:00

   “电动机的转子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有较大的机械惯性,不可能很快的停止,这样就会产生反电势,”

1、电机高速惯性运动,特别是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时,有很大的动能;
2、可是电机要发电,必须有磁场,转子没磁场就没电磁感应,那来的发电;
3、只能是自由停车状态,把动能转化为克服摩擦力做功变热能耗掉;
4、如火你说对吗?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3:39:00

  “定子绕组内的同步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过程,此时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热损耗的形式消耗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

1、在软停车中,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频率F低,在电动机里产生的旋转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
2、转子磁场拖动同步磁场而发电,定子绕组的感生电势大于变频器的电压,电能回馈变频器的直流部;
3、使直流部电压升高,迫使制动电阻接通耗能保护!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4:26:00
     “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就是因为电动机可能因为较大的负载惯性进入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报警,如过压等。如果是自由停车,当然就不用考虑反电势的问题,仅剩的一点剩磁,反电势肯定没有多高,这种情况不在我们这个主题的讨论范围之内。
   同意您上面所说的变频器用制动电阻能耗制动、保护的过程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8:16:00

  “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就是因为电动机可能因为较大的负载惯性进入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报警,如过压等”

1、如果是自由停车,当然就不用考虑反电势的问题,仅剩的一点剩磁,反电势肯定没有多高!
2、“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即变频器在正常输出的情况下,通过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时,有很大的反电势!
3、这时接触器触头承受的电压将是变频输出电压与反电势的和,触头间的电弧不会小,特别是大电机!
4、所以变频到工频切换时,一定要先自由停车,再将电机从变频输出端切除;
5、所以工频到变频的切换,一定要先从工频切除电机,并给一定的灭弧时间,特别是大电机:
6、如火是我说的这样吧,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分歧!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30:00
       我目前正在做相关课题,就是检测和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相位达到与工频同频同相.从而实现无扰切换.
如果变频器达到工频退出运行后电机出现反电势与剩磁无关那还有相位检测的必要么?
   我看到许多学术论文上详细的分析过,与楼主观点一直,在切断电源的瞬间,E基本保持不变,这个瞬间是多长?
    同步切换的过程是这样的:变频器拖动电机软起动,平稳升频到接近50Hz,进入锁相环路的捕捉范围,之后在锁相环路的作用下,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
    这样是否可行?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42:00
    当电动机断开电源后,由于定子开路,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而转子是短路的,转子电流将按一定的时间常数衰减,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因为转子还在旋转,就会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反电势)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45:00
    to 刘志斌
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

定子相当与大电感,突然切断电源是会出现大的反电势的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53:00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记住,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和工频短接,如果短接,工频三相将通过变频器内电路形成短路,会出乱子的!
2、你用两独立工频电源并网的思路想实现工频、变频的共同供电后,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是十分错误的;
3、你的错误在于,变频的输出不是独立于工频的另一电源;
4、要实现切换,首先要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进行,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才可切入工频,这个之间要有足够的时间延时,负责会造成工频与变频的瞬间短接而跳空开的情况!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3:07:00

 “定子相当与大电感,突然切断电源是会出现大的反电势的”

1、电动机是一个大电感,但是在额定运行时,其功率因数可达到0.85,是一个大电阻,此时切断电源有反电势但不是想象的那样可怕和夸张;
2、与启动接通电源瞬间相比,反电势小多了,所以在电机额定运行时迅速切断电源时的反电势形成的电弧不会延续多长时间!更不会严重影响后续切换工作;
3、“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里说的反电势是好多人认为电机脱离电源后还会持续发电的电动势,不是电机拉闸时的反电势!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3:17:00

   “ 当电动机断开电源后,由于定子开路,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

1、“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就是拉闸时的反电势,和电源电压同向叠加,在开关触头分离时形成的电弧,电弧熄灭就意味着结束,“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是错误地理解;
2、“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因为转子还在旋转,就会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反电势)”当然是不存在的!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3:22:00

1、如果认为电机拉闸时的反电势会延续到电弧熄灭以后的很长时间是错误的理解!
2、如果认为拉闸后电机依靠剩磁发电也是错误的理解!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8:14:00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记住,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和工频短接,如果短接,工频三相将通过变频器内电路形成短路,会出乱子的!

请您注意,我的前提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9:04:00

  “请您注意,我的前提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

1、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就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也不能和工频有连接;
2、你用两独立工频电源并网的思路想实现工频、变频的共同供电后,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是十分错误的;
3、你的错误在于,变频的输出不是独立于工频的另一电源;
4、我的理由是,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5、这个道理也可用于一些接地电网的变频器输出端由于漏电而莫名其妙炸机的解释;
6、如伙你的意见呢?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9:37:00
    我认为理论上讲“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很难保证完全同步,我还没有听说过此类应用,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多数都是有一个延时,这个延时很小,使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到与电网电压同步,这对于热切换是必须的,否则切换会造成对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冲击。
    刘工所说是我们通常应用变频器时必须遵守的,这是因为通常的变频器不需要进行同步切换,也没有完成同步切换的相关设计。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1:03:00

   我的理由是,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1:05:00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理论上讲“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2:49:00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2:51:00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而且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变频输出大小无关;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5:45:00

1、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而且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变频输出大小无关;
2、如火马上检测,即可得出结论!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7:45:00
    我说对了还是错了???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9:18:00
        首先一点,普通交流电压表是无法准确测量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的。
    你说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发现您总是把条件去掉,去谈结论的正确性。
    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而不是仅仅幅值。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0:34:00

   “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而不是仅仅幅值。”

1、我说的就是“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也不能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
2、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连接就炸机!
3、你说对吗?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1:02:00
    您说的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完全正确。
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切换多采用转速跟踪方案,并不会采用热同步切换方案,因为成本太高、系统复杂等原因。
如果您看一下银行的UPS系统(其原理与变频器类似)的切换就会知道,这种切换已经用于高端场合,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就是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不过目前对于变频器我还没有看到类似的应用。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3:20:00

  “如果您看一下银行的UPS系统(其原理与变频器类似)的切换就会知道,这种切换已经用于高端场合,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就是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

1、UPS系统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
2、UPS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有开关变压器隔离作用,输入与输出之间在电路上不通,所以可以实现热切换!
3、而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工频--整流--直流部--逆变--输出)在电路上是直通的,所以变频器不能实现热切换;
4、变频器由于这个特点输出端不能与工频有任何电路上的短接;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3:26:00

1、如果变频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那情况就大不一样,就有可能实现热切换;
2、如果变频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也可避免因系统漏电造成的炸机事故: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9:05:00
    如火,好像有使用隔离变压器给变频器供电的情况!?你的意见?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8:06:00
    如火,我那句话错啦?

 FF帆: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8:36:00
    很好!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10:31:00
    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因为一系列的设计都没有,光有隔离变压器是不行的。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一直争论普通变频器热同步切换问题,对于普通变频器我同意您说的观点。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11:41:00

“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

1、你说的很好,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因为变频器输出不是真正弦交流电,不可能“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
2、现在可以说“没有必要一直讨论普通变频器热同步切换问题”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13:07:00
    你看你又把条件给仍了,我说是“对普通变频器来说”。
如果要想实现“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热同步切换,就要采用专用的变频器或切换设备,并不是所有热切换都不可能。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20:34:00

  “如果要想实现“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热同步切换,就要采用专用的变频器或切换设备”

  是啊,我们等吧,如果输出实现没有谐波的正弦交流电的变频器诞生了,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热切换就不是难题了!
  这是上网以来,最好的一次讨论,也许是总版主的原因,没有敢来捣乱者,这才是学术讨论的好气氛,谢谢你,如火!这个网有你,会愈来愈好!!!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1 8:31:00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要点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网友A:
SB 刘志斌

楼主:
换了个马甲骂人,骂人者终被人骂,到头来把自己弄得声名狼籍!奉劝你换个思维方式,你会发现很有好处!

网友AS(2008-06-12):
我从头看到最后

好象还是只开花没结果啊!

我顶上去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AS:
再顶

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

网友AT:
看看发电机并网如何解决的。

用同期继电器最好了。

其实楼主的方式也不错。

网友AU(2008-07-18):
真理越辩越明,所以我们需要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