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振在电路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07-03-26):
请问晶振在电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为电路提供时钟信号的

网友B:
启动和为电路提供时钟震荡信号

网友C:
简单点说就是发出一定频率信号的发生器。

网友D:
相当于人体的脉搏

网友E:
根据石英晶体的机电效应,可以把它等效为一个电磁振荡回路,在电路中起到一个高Q值的电磁谐振回路的作用.可以组成振荡器、滤波器、时钟源等多种电路。
职业电工QQ群:2275039

网友F:
提供基准时钟

网友G:
   提供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H:
提供一个脉冲时钟信号。

网友E:
提供脉冲时钟信号太片面了吧?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I:
一般``用于时钟信号~~

主要起振荡作用~~~~

用得比较多的地方就是``

单片机~~~

网友J:
应该是震荡频率。

网友K(2009-05-17):
我也在学习,有点晕头转向

网友L:
到底谁说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