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屏上载问题!

楼主(2007-03-26):
请问GP270屏上载时显示"GP文件不允许写人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强制写入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怎样强制?请你说详细点好吗,我是在从一个设备上的GP270屏读里面程序时,开始联接的上,就是在上传数据时,弹出"GP文件不能装载信号!"点确定后就停止传!

网友B:
   请问你,用什么接口上传数据的?是TooL接口上传数据的?还是其他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