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热敏感电阻保护?

楼主(2007-03-26):
进口三相异步电动机内含热保护元件,是热敏电阻吧?不知如何接线?(通过控制回路控制接触器)请教熟悉的朋友.

网友A:
看清楚了。是空间加热器还是热保护元件。
是热保护元件就串在控制回路

网友B:
我接触过的在电机当中的热保护元件,是一个常闭接点,当温度高了以后,它就断开。所以,串在控制回路中就可以了。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但这种热元件故障率很高,经常出问题,一般是断开的太早了,我用的还是德国的电机。

楼主:
我用的也是德国的电机,打开接线盒后,接线板上有两根线,非常细,好象0.3平方都不到,一黑一白,线号是1TP1,1TP2,不知如何使用?

网友C:
是热电阻还是热敏电阻要弄清楚

网友D:
看清楚了。是空间加热器还是热保护元件。
是热保护元件就串在控制回路
  赞同!!

楼主:
阻值大约260欧左右.是空间加热器还是热保护元件如何区别?

楼主:
非常感谢edm
还要请教一下,能否提供以下专用继电器的型号及生产厂家,另外Fxxx是什么作用?

网友E:
哟~~型号和厂家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一点.那个F***表示是上一级的热继电器的触点,如没使用,就将它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