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出现未处理的托管异常问题之解决方法

楼主(2007-03-26):
最近做了一个PAC(W-8031)的485通信小程序,接了一个泓格的I/O模块(i-7060),模块上接了4个按钮作为输入,三个灯作为输出。程序中用了定时器,程序运行时定时器运行正常,但当按下按钮时就会出现“未处理的托管异常”错误,我把它OK掉,以后再按什么按钮就不会出现问题,而且重启PAC后的第一次运行也无此错误。才程序运行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程序内存不足”的错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第一次遇到,想了很久没有解决办法,在此提出与大家一起讨论,欢迎高手赐教。

楼主:
一个托管的objectdisposedexception 发生在misc::handlear+0x55

misc::handlear+0x55
control::get_text+0x3e
control::set_text+0x7
form1:;getdifromcounter+0x8a

以上是错误的具体内容,最后一个getdifromcounter是我用的一个
子函数,用于读取按钮值。

网友A:
要处理“未处理的托管异常”这种问题,请您将Wincon.dll还有WinconSDK.dll复制到WinCon8000上和您的程序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在试一下,就应该没有问题啦。

至于“程序内存不足”这个问题,建议您写程序的时候注意释放内存,由于您给的资料不多,我只能猜测您应该是没有释放您从I-7060上读取的数据。至于WinCE的内存管理函数则和Windows XP差不多,基本上可以全部使用Win32内存管理的API。WinCE支持虚拟内存(virtual memory)分配,本地(local)和分离(separate)的堆(heaps),甚至还有(memory-mapped files)内存映射文件。

网友A: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请致电泓格科技武汉分公司技术部(027-85483216/85483302),另外建议您使用EVC进行程序的编写会比.NET用的要好一些,最后谢谢您使用泓格公司的产品!

网友A:
有关WinCE内存管理的问题,可以上泓格科技的论坛参看详细的资料,这里就不多叙述。
http://www.icpdas.com.cn/bbs/topiclist.asp?bd=4

网友B:
我們會繼續保持關注, 因為嵌入式系統資源有限, 自行開發AP必須注意一些技巧, 我們目前會根據過去的經驗來幫忙解決大家編程上的問題.

楼主:
Wincon.dll和WinconSDK.dll已经加到程序的目录下,仍有问题。
有几点说明:
1)每一次重启PAC后第一次运行无错
2)WinconSDK.dll在送的盘里找到几个,不知是否都是一样,我试了两个都不可以
3)Wincon.dll 是在安装好程序后的文件夹里找到的.
4)拷到W-8031 上的只是build solution 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无程序.
5)刚收到你们的PAC培训邀请,我们会去,但还是想早一点解决问题.

楼主:
1)将Wincon.dll还有WinconSDK.dll复制到WinCon8000上和您的程序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2)所有TEXTBOX中的内容不为空
3)微软公司内部的BUG问题
这是我目前得到的三种答案,共同点是我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A: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您的问题,您能给我们一个电话吗?泓格武汉分公司技术部027-85483302/85483216,期待您的电话。

网友A:
我的邮箱wangyu@icpdas.com.cn

网友C:
给厂家的技术打电话,要求他给你写个demo不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麻烦。

楼主:
demo我是有的,但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这个问题经过泓格技术部的工程师的不断努力,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下面我会测试,看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不论怎样,多谢各位关心本问题的朋友。

楼主:
由于泓格技术部王工、彭工等人的大力帮助,两个问题依次得到解决,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尚未发现问题。下面仅把解决方案与各位共享。
1)结束程序时要终止进程
2)不用定时器
3)用thread.sleep 取代定时器
4)如无必要,不必让进程一直进行

网友B:
恭喜你問題得到解答, 我們會繼續支持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