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诊断驱动器及其马达的好坏

楼主(2007-03-26):
(无正文)

楼主:
请问各位如何诊断驱动器及其马达的好坏,各有几种方法?
我们用的是富士的XP的贴片机
谢谢各位

网友A:
正常运转滴是好滴,反之,是坏滴

呵呵,开个玩笑啦~~~没看明白问题所在

网友B:
如果你有两套以上的一样的伺服系统,其中至少一套伺服和电机可以确认都是好的,那就简单了,互换着试就是了。

网友C:
做个使能盒或者用手脉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