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通讯用什么线?

楼主(2007-03-26):
  现在做一个和Profibus有关的工程,PLC是GE的  远程站点是图尔克BL-20系列的  要求用Profibus-DP协议通讯,原厂的通讯电缆为CABLE451   可是价钱太贵,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什么样的电缆可以代替?电缆是什么样子的?屏蔽层只有一层可不可以?加急!!!!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通信速率不高,可以用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双绞屏蔽RS485电缆代替,反之则必须使用特性阻抗为150欧姆的Profibus-Dp电缆!
    你现在的系统通信速率和传输距离分别是多少?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楼主:
朱老师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帮助!您的联系方式我已提交我们采购部!您的知识很渊博,受益很深那,再次感谢您的帮助。有机会我肯定会支持国产品牌的!

网友A:
实在惭愧!我最多算热心网友而已。
    各位版主才称得上知识渊博!

网友B:
你可以用国产的Profibus-DP线4-5块钱了

网友C(2009-03-16):
没看懂,DP网线连plc,另段应连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