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编码器与旋转变压器那些区别

楼主(2007-03-26):
谢谢,各位大校

网友A:
旋转变压器式旋转编码器的一种。
旋转编码器分为增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旋转变压器属于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http://www.servo.hk/detail.asp?id=5347

网友B:
以多摩川的規格 那旋轉變壓器變壓器 就是用在DC伺服電機 的回授元件 是以摩擬量輸出至放大器 編碼器放至其後 輸出給控制器 行成全閉控制

网友C:
从原理上讲,旋转变压器是采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随着旋转变压器的转子和定子角位置不同,输出信号可以实现对输入正弦载波信号的相位变换和幅值调制,最终由专用的信号处理电路或者某些具备一定功能接口的DSP和单片机,根据输出信号的幅值和相位与正弦载波信号的关系,解析出转子和定子间的角位置关系。
旋转变压器有单对极和多对极之分,n对极的又被习惯地称为n倍速。在一个极对的角度范围内(单对极就是一整圈),旋转变压器信号经处理后的结果一般都具有反映绝对位置的特性,即可反映当前角位置是处于0~360度(电角度)中的多少度上。目前商用分辨率可以做到2的12次方以上,直至2的16次方,再高就比较困难了。
典型的旋转变压器本体由硅钢片和漆包线构成,不包含任何电子元件,因而抗震能力和温度特性极佳,因而其抗恶劣环境的工作能力远胜于普通旋转编码器,在军工产品中具有广泛应用。

典型的旋转编码器采用光栅原理,用光电方法进行角位置检测,又可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等类型,本论坛中有关这方面的帖子较多,这此就不赘述了.

网友D:
波恩兄说的对,但是小白兄说的,resolver属于绝对值编码器我觉得不是很妥.

网友B:
同意七夜 是增量式
但樓主題的不應該是 resolver 而是Tarco(我可能拼錯) 我那邊多講發電機
請確認

网友E:
但是小白兄说的,resolver属于绝对值编码器我觉得不是很妥.
毕竟旋变转一圈产生一个周期的正弦信号,将其理解为单圈绝对式也没有什么不妥吧

网友F:
1。楼主所说的“旋转变压器”,过去也叫“自整角电机”。
2。旋转编码器内部是“数字刻线”,英文“encoder",尽管有弦波输出可做细分,但每个刻线是数字量的,故属数字量传感器;旋转变压器内部就是弦波输出,基本属模拟量传感器。
3。旋转变压器位置是单圈绝对的,但不能称为“绝对值编码器”,严格讲应该是“仿绝对值编码器”,要不然连电位器A/D转换一下也能叫绝对值编码器了?

网友F:
旋转变压器(自整角电机)的A/D转换电路从低档到高档差别很大,主要是转换速度和精度,像波恩所说的2的16次方,如果要保证转换速度与精度的话,可能要比光学绝对值编码器成本还要高,而一般工业用的,基本只是讲分辨率了。

网友G:
旋转变压器能分辨精确的角度值吗,它一般只能记录反馈转数吧.

网友A:
我知道很多文章笆resolver(旋转变压器)、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比如正余弦编码器)分开对待的。
不过考虑到resolver具有反馈绝对位置的能力,所以我一般认为其属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只能反馈转速的应该是测速计(tachometer)。

网友C:
咱们运控版真是高手如云啊!可喜可贺!大家都来表达观点,问题自然就可以更全面了。

网友H:
可喜可贺!

楼主:
旋转变压器不是自整角机

网友I(2012-03-01):
谁来总结性发言。。。我想确定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