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流量计算机的读数问题

楼主(2007-03-26):
诸位:我单位在用流量计算机的累计工况流量与涡轮流量计自带的机械式的表头数据对不住,相差较大,请高手给予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瞬时流量是否一致,如何再考虑累计的问题,你的计算机不会只是用来作流量累计的吧。

楼主:
谢谢青风过尔!瞬时流量不一致,如果一致不就判断是流量计算机的问题了嘛。

网友A:
那估计是计算机显示是偏大还是偏小,涡轮流量计输出的是脉冲还是模拟信号,或者是通讯连接的呢?

楼主:
流量计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网友A:
加屏蔽没?可能是干扰。当然,有示波器看下波形,测下频率,就可以明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