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算机的读数问题

楼主(2007-03-26):
   诸位:我单位在用流量计算机的累计工况流量与涡轮流量计自带的机械式的表头数据对不住,相差较大,请高手给予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楚。
流量计算机的流量值是不是就是涡轮流量计的远传值?涡轮流量计带不带远传功能?分析如下:
1、如果涡轮流量计和流量计算机是指分开的两种设备,那可能是管道流量偏小,有时没达到涡轮流量计的起步流量造成漏失所致;或者涡轮附着杂质较多,影响转动,导致测量的流量偏低。
2、如果流量计算机和涡轮流量计是一体的,那表头的传动机构存在问题的概率较大。

楼主:
谢谢老龙民!我单位的流量计和流量计算机是分开的,瞬时流量不小,就算涡轮附着有杂质的话,那么机械表和流量计算机的工况流量应是一致的,也不应有较大偏差.

网友B:
1、重新校零
2、脉冲数/升 重新校正
3、机械问题

网友C:
问个问题,你的是不是腰轮而不是涡轮流量计吧?我还没见过气体涡轮带机械显示表头的!赐教

楼主:
回复优格:
    我公司所用的就是涡轮流量计,面非腰轮流量计.

网友D(2007-05-24):
估计是机械表的脉冲输出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