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受否能取消流量计

楼主(2007-03-26):
我公司在建垃圾处理厂采用垃圾好氧堆肥工艺,通过测量垃圾堆肥时的耗氧量来调整风机的转速,设计院设计时使用测氧含量仪表,同时在各风道口又都使用了流量计,请问各位大虾,是否能取消流量计?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们自己的认识了
可以去掉的,氧量也能去到 风机也可以不用
控制程度的高低是用户的权利!
但是我能说的是 风机的转速 并不能和送风量的大小完全划上等号
设计者是想控制空气流量的 他认为这个流量是个重要的控制量所以才设计了流量计 而不是单一的靠风机转速来估流量 送而控制氧量
风道口的流量计其实不贵的,多大的风管啊?

楼主:
谢谢量子风,由于风道口很多,增加流量计后,成本增加80多万。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控制量是氧含量测量,再增加流量计是不是画蛇添足呢?我对垃圾堆肥工艺主要测量参数理解是否有偏差,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是关键参数,可以去掉

网友C(2007-05-24):
操,很明显嘛!
设计院拿回扣的!

网友D:
好黑,多大的垃圾场呀,北京用的起吗?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