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一些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07-03-26):
请问一下,LG的编程器中哪个代码是断电保持时间控制器啊?我的要求是:5个月后让PLC不工作,请问LG里面有这么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吗?还有就是哪有LG编程软件下载?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断电保持时间控制器??还要那么长时间的??)

这位朋友的思路有点不对头。

不过你可以尝试用以下两种方法做:

1、5个月=150天=150X24小时=150x24x60分钟=216000分钟,如果你用F97做输入脉冲,用双字节数据寄存器计数的话这个任务很容易完成。

如果你用RTC模块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设定这个计数的启动条件了。

2、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累加计时,用F97做自复位计数器C1的输入,c1设定值为60,C1的触点做自复位计数器C2的输入,c2设定值为24;C2触点做自复位计数器C3的输入,c3设定值为150;

在这里,F97做C1的输入时可以跟你设定的“开机正常运行条件M-NormalStart”相与,不需要按照日历时间计算,c3的设定值可以不必是150,你就按每天20小时的正常开机时间,150*20/24=125,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到时候c3的触点动作时你就可以随便干点什么了。

对真正做事业的人来说,时间并不那么重要。也许就在你编写完程序后它就不再被需要了,你也不必再想去控制什么;也许5个月后你都不在公司上班了,也许跳槽了,也许......

最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等你学会了编程,就发现根本没必要搞这么些小动作了...........技术,只是应用手段之一,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甚至连重要手段都算不上。

网友B:
楼上说得太好了,支持!!!

网友C:
说的好啊,顶楼的兄弟好像要干什么坏事,不会是钱没收回来吧?

网友D:
支持1楼,希望大家都学习.

网友E:
向kueni的专业和对本次事件的认识表示崇高的敬意!!!
你对LG的认识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楼主(2007-04-26):
晕,可不是我要干坏事,只是公司的钱没收回来,领导让干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F:
掉电保持寄存器的地址在参数里可以看到,编程软件下栽地址:WWW.LSIS.COM.CN

网友G:
掉电保持可以自己定义的,在参数里面的基本栏目里面自己设置,设置多少就是多少.最好自己再做个下载密码保护吧!人家看见你的源程序的话,做多少都是没有用的,只要复位一下就把所谓的时间锁摆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