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系统的选型

楼主(2007-03-26):
欲对一氦制冷系统采用DCS,模拟量测点约100个,开关量20个;输出为模拟量20个,开关量60个。报警点30个,要求有些参数值达停机限,需立刻停机。系统对安全性要求很高。不知道选用哪个公司的产品比较好。国外比国内的产品价格上差别有多大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从安全性考虑,可以采用紧急停车系统(SIS)来做,但是费用应该是不菲的,可以考虑采用Honeywell的FSC,或者Emerson 的SIS .我可不是做广告的。

楼主:
谢谢您。
我看了些资料,其中就包括Emerson 的sis。我是新手,刚接触。我想再问一下,在与厂商联系前,我所需要做的工作有哪些?怎么样才能知道大概的价格范围呢?

网友A:
我本人就是Emerson的,不过也不了解价格。据我所知,在国内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销售,很少有代理商,所以大概你只能通过我们的市场部门了解其价格。
价格贵是肯定的,呵呵。

网友A:
我本人对停车系统只是大概了解:我告诉你的型号也只能算是停车系统的中档产品,只所以推荐是因为觉得这两种是中档产品,且有很好的监控软件支持,而那些偏高档的HIMA或者Triconex可能在监控系统方面做的不太好,他们多采用串行通信方式与DCS系统通讯实现监控。

网友B:
我认为用PLC还要好办点

网友C:
点数少,国产的就行了

网友A:
PLC 也是可以的,可以用 Siemens的400系列或者施耐德的**系列,前提是冗余CPU ,我想安全系统,用于化工过程的,这个CPU 冗余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吧,国产的我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还有安全系统跟点数有关吗?关键是看你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如果觉得出了事故也无所谓那就用国产小PLC 就行了。

网友D:
浙大中控的JX-300X和JX-300XP不错,我公司已经用了9年了.我是河南心连心的用户.
联系方式:ztxlxgs@163.com

网友E:
pires:Emerson 很多时候配套的都是HIMA。
我对DeltaV有兴趣,但是纯粹是爱好者那种狂热的兴趣,
不是用户,近期没有采购意向,你愿意指教吗?
因为Emerson的政策问题,估计也当不成系统集成商。
如果你能不吝赐教的话,加下我的QQ。43293412

因为和Foxboro竞争的原因,Emerson是绝对不会配套Triconex的。

ESD中,GE的GMR要相对便宜一些,但是GMR相比Triconex的TMR和HIMA的HMR而言,十分的难调。

如果对价位比较在意,考虑下西门子的S7-400HF,性价比会好一些。ABB的AC800M也够“快”,但是要支持TUV或SIL安全标准的恐怕得用CPU PM865A,比西门子的会更贵的。

如果只是配个够"快"的冗余型PLC的话,
施耐德的Quantum 67160,GE的PAC RX7i都不错。

网友A:
看来你是对PLC,尤其是连锁系统很了解阿,我现在正在海洋上服务,连锁也是我们承包,用的就是GMR,DeltaV可以交流交流,它在国内的影响好像还是仅存在于一些大的化工项目上,由于出差,QQ交流不是很方便,客户在旁边监视了,呵呵。
下去后可以好好交流下。

网友A:
还有,哪个系统与Emerson配套是看客户要求的,最近执行的福建炼油一体化项目就是和 Tricon合作的。

网友F:
Triconex和Foxboro属于一个公司的了,这两家在国内培训做得不怎么样

网友G(2007-04-28):
T2550自治控制系统
英国欧陆公司新一代的集散控制系统(DCS)T2550是继T100、T102、T103、T940后的新一代集散控制系统,新系统的名字叫“自治控制系统”(Autonomous Control System),这系统中包含了多个“自治控制器”(Autonomous Controller)互相之间连接到100Mbps的高速工业以太网(如下图二所示),其主要特点就是要屏弃传统的扩展机座层的概念,在这先进的纟统中每一个机座都安装上一个集合控制和通讯于一身的“自治控制器CPU”,它的主要功能是自行独立处理从现场检测回来的信号、决策并执行控制策略任务,对本身机座上所有I/O作出快速响应,此外,每台”自治控制器”都支持对等通讯功能,所以它们之间都能互相通讯和协调控制策略,由于这特出的功能,在一个大型的控制系统中,由这些“自治控制器”组成的系统就能发挥前所未见的优点。假设在这大型的控制系统中有局部的设备或者控制器等发生故障时,整体系统都能继续工作,通过自治控制系统适当的组态配置,把整个纟统分划为多个自治控制区,在局部发生故障的时候,系统可立刻自动重组,实现容错的控制,在云云的DCS系统中,更显得出类拔粹。
T2550的机座可带最多128个I/O点,所以对一个1200点的控制系统而言,约需要12个机座,假使用户选用单CPU系统,我们要提供12个CPU,万一其中一个机座的“自治控制器CPU”有故障,对整个系统而言,影响只限于局部性,但使用传统的单CPU架构,加上多个扩展机座,万一这台CPU发生故障,整个系统就要停顿下来,如使用“自治控制系统”,整个系统仍然能保持运行,当然,出现故障的部份,要维修好后才能继续工作。

此外,我们的系统是支持100%热备冗余功能,包括CPU、通讯模件、通讯电缆、供电源和I/O模件等,在原有的机座上CPU的右边,插上另一块新的CPU模件,便马上把一个单CPU的机座变成一个热备冗余的系统,是不需要对原有内部的控制策略作出任何修改,还有,以上的操作可在带电的情况下在线进行,不需要停止正常运作中的生产过程,由于自治系统有高度的自治功能,我们亦可选择性地把重要的机座配置成CPU热备冗余,而其他的机座仍然是单CPU机座,如果要把全部机座都配置成热备冗余机座是绝对可以的,这样的配置远比一般的离散系统的可靠性还要高出很多倍。假设一般离散系统用两对冗余的CPU来管1200点的I/O,他们就用上4个CPU,而我们的纟统就用上24个CPU,现在我们要估算整个生产线完全停顿的或然率,一般离散系统的或然率是3.9E-5,而T2550自治系统的或然率是7.5E-34,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CPU的价格是绝对便宜,每台CPU售价约为数百美元。

网友H:
富士DCS
qq群:39068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