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输出方式:电压输出与线驱动区别

楼主(2007-03-26):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叫做电压输出?
是反馈模拟量值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B:
旋转编码器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增量式的输出信号形式大致包括:集电极开路输出,TTL输出,线驱动输出等;增量式的输出信号形式大致包括:TTL并行输出,线驱动串行输出等等。不知楼主说的电压输出指什么?

网友C(2009-08-01):
说的太好了,赞下!!!!!!

网友D:
输出电路,一般分2种,电流,电压。

编码器的电压输出,晶体管输出,也就是这2种的意思。在编码器行当里,通常叫TTL(还有一种HTL),OC门(就是晶体管NPN & PNP).

网友E:
对于欧系来说,电压输出型就是指正余弦电压输出1Vpp。

可是,在国内某些品牌(或韩系),却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他在方波脉冲输出晶体管NPN或PNP 的反向加一个电阻,取电阻上的电压,这样,它就不管NPN或PNP了,反正就是电压的大与小,而非电流的流向,以此称为电压输出型,这是一种“取巧”的方法。但是,这种使用会有漏电流问题,频率不能高,不然波形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