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这是什么螺丝刀?

楼主(2007-03-26):
我们公司有不少插座,其安装螺钉是一种特殊的自攻螺钉,需要一种特殊的螺丝刀才能拆下来。因为螺钉中间有突出的一块,所以这种螺丝刀需要普通的一字螺丝刀中间带一个凹槽,请问有谁知道这中螺丝刀叫什么名字吗?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B:
电子城多的是!

楼主:
谢谢,怎么网上找不到?没见过?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一个普通的一字批,拿锯子在中间一锯,OK

网友D:
下面引用由new手在 2007-3-26 14:32:00 发表的内容: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一个普通的一字批,拿锯子在中间一锯,OK
--------------------------------------------------------------------------------------------
好办法!

网友E:
五金店有的卖
公牛插座使用

网友F:
我知道的,不告诉你

网友G:
new手 的是个好方法,我也用过,我们公司里也有这样的螺丝,找个一字螺丝刀,用锯子在中间锯个缺口就行!

网友H:
我最近也碰到这种螺钉~!~~为了搞定它,结果我浪费了一把螺丝刀!

网友I:
自己拿个十字螺丝刀,再拿个锯子左右开弓即可!

网友J:
用锯子太慢了用手磨机快一点

楼主:
呵呵,我也想过中间锯道口子,但是我们的工具是有押金的,弄坏了要赔偿,再说弄坏了我就没有一字螺丝刀了,所以呢最好去买一把现成的,但是呢又不知道叫什么名称,不知道该怎么填报单,所以就只好上来请教一下了。

网友K:
我们一般是拿个螺丝给采购,告诉他拧这种螺丝的螺丝刀

网友L:
我手机冲电器的螺丝是内三角的呢,好麻烦呀

楼主:
我的也是,但是呢我拆下来后就装不回去了,现在还是胶布粘着的。

网友M:
中空螺丝刀

网友N:
你那种螺丝叫"H"头螺丝,是有很多地方会用到的.

网友O:
  中空螺丝刀,五金店有的卖

网友E:
五金店有的卖

网友P(2010-10-24):
我用过锯条自制!!!!!!!!!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五金店有的卖

公牛插座使用

网友R:
我这里就有一把,要不借你用用,送给你也没有多大问题,买来才2块钱.

网友S:
专用的螺丝刀,现在可以买到全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