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半数显表专用电路ICL7107CPL

楼主(2007-03-26):
icl7107cpl
    icl7107 安装电压表头时的一些要点:按照测量=±199.9mv 来说明。

    1.辨认引脚:芯片的第一脚,是正放芯片,面对型号字符,然后,在芯片的左下方为第一脚。

    也可以把芯片的缺口朝左放置,左下角也就是第一脚了。

    知道了第一脚之后,按照反时针方向去走,依次是第 2 至第 40 引脚。(1 脚与 40 脚遥遥相对)。

    2.牢记关键点的电压:芯片第一脚是供电,正确电压是 dc5v 。第 36 脚是基准电压,正确数值是 100mv,第 26 引脚是负电源引脚,正确电压数值是负的,在 -3v 至 -5v 都认为正常,但是不能是正电压,也不能是零电压。芯片第 31 引脚是信号输入引脚,可以输入 ±199.9mv 的电压。在一开始,可以把它接地,造成“0”信号输入,以方便测试。

楼主:
我忘记问了,此IC的第21脚是干嘛用的

楼主:
第30和第32脚是不是接地

楼主:
工控网这么多高手,请帮一下忙呀

网友A:
请教下DVD,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楼主:
俺就这点水平,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B:
去我网站http://www.kaimingkeji.com/qjzl.htm下载资料

楼主:
多谢周公指点迷经,

网友C:
ICL7107的21脚接地;
第32脚不是接地,是模拟信号输入公共端,也可以称为模拟地.
第30脚模拟输入信号负端,一般与32脚相连.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多谢风云再起大侠

网友D(2007-04-28):
我想求购ICL7107RCPL(该A/D管脚与7107CPL正好相反,其余功能相同),请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E(2009-04-14):
高手们谢了啊,鄙人正迷惑

网友F:
可以在网上找一个7107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