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冗余系统与VIEW32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3-26):
LOGIX5000硬件冗余系统与VIEW32的通讯,用OPC通讯后,PLC的CPU切换后,通讯为何中断,通讯方式应注意什么,能有书面指导资料吗

楼主:
大家帮帮我吧,我有个工程一两天通信中断一次

网友A:
看一下linx里OPC message是什么报警信息

网友B:
你是多少版的软件,你的CPU是多少版的?
你的以太网能不能切换地址,要是能你要查一下的通讯软件
要是不能切换地址,你要用别名的方式,实现切换后的通讯
想知道详细的方法,请联系西安合远能通科技有限公司
029-87999820

网友C:
AB有个冗余手册,讲的很清楚,你可以试着找一下。需要注意的很多,CPU的版本好要一样,我也记不住了,我一年前做了一个!

网友D:
冗余手册上有的.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E:
你用的RSVIEW上的机器用的是什么东东?AB的触摸屏?通讯卡是不是1784的?可能跟触摸屏的BIOS版本有关系.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找了一个月,确认不是硬件毛病,给AB美国的技术支持发过去LOG文件后,半个月解决了.说是触摸屏的BIOS和1784的通讯卡兼容性不好,升级了触摸屏的BIOS就OK了!

网友F:
要仔细看手册啊

楼主(2007-04-27):
CPU是13版本,RSLinx2.43版

网友G:
需要一个以太网地址切换软件

网友H(2007-11-05):
装一个冗余别名标签切换工具:Redundancy Alias Topic Switching Tool

网友H:
controllogix硬件冗余系统手册上有.

网友I:
做冗余的2个框架上看看以太网模块IP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H:
不会问我,我做过INTOUCH+L55M12冗余系统的测试;也做过IFIX+L55M12冗余系统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