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选型

楼主(2007-03-26):
哪位高手帮我选款伺服系统:
要求只是简单的位置控制(本来可以用变频器就可以解决的)
编码器线长度可以超过40M.
抗干扰比较强
价位在中下就可以了
功率200--400W
多谢了!

网友A:
总的来讲不是太困难,不知你所说的“简单的位置控制”是希望伺服自行解决,还是有上位控制器。
建议咨询北京和利时电机,台达等国内供应商。

网友B:
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楼主:
希望伺服自行解决,就是一个送料机构,每次旋转180度而已.客户要求用伺服驱动.选择是很多,不过要选款实用的就难了.谢谢了!

网友C:
你们公司在那呢

网友D:
伺服自行解决?這個怎麼弄?隻會弄PC控制的,或者PLC,
呵呵,自行解决不怎麼了解, 關注中!!

网友E:
自行解决也没什么不可能
伺服里增加plc可编程位置控制功能就ok了
不过目前只适用于单轴定位控制

网友F:
很多欧美伺服都能做简单定位的应用。就是达不到所提到的中下价位。

网友A:
自行解决也不必复杂到需要在伺服中增加PLC功能,那得增加多少成本呀!内置点到点定位功能就行了,然后由外部信号给I/O来触发。

楼主:
请问版主,有哪款伺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

网友G:
我知道,台湾盟立有 这种功能,他们在上海有厂,可以问问看

网友E:
找我吧,我们的伺服驱动器有这个功能
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就是你的价位让人寒心啊

网友A:
台达、北京和利时电机等可以考虑。其它国产品牌这两年也应该慢慢具备上述功能。

网友H:
这个简单,我有韩国SANKA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