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26):
SET
SAVE
= L   16.1
其中= L   16.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样也行啊,没有提示语法错误吗

网友B:
L16.1是个二进制的临时变量

网友C:
没提示语法错误吗,要是临时变量应该表示成L16.1啊

楼主:
是这样的,没有语法错误

网友D:
把临时变量16.1这一位置1

网友E:
L  16.1是临时变量,也就是L16.1,编程时输入L16.1,step7软件会自动写成L  16.1。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对指令不熟悉啊,没有这样用过啊,学习中啊

网友H:
呵呵,对这种指令用的较少,不是很熟悉,学习学习.

网友I:
LOCAL 配合英文会更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