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怎么改变方向?急!

楼主(2007-03-26):
我这里有一台直流电机,定子是永磁铁的,转子用一个整流桥整流,输入是220V电源,现在将碳刷的正负极调换以后,方向还是没有改变,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楼主:
经过测量,整流桥是好的。郁闷

网友A:
如果整流桥是好的.不可能没改变.

网友B:
你是把碳刷改变了吧,如果把引线改变肯定会改变转向。

网友C:
没有励嵫吗

网友D:
应把接炭刷的两根线换了

网友E:
整流桥是好的,两根线对换,应该可以改变的

网友F:
直接把整流桥上的+ - 接到电机电枢的两条线交换位置就可以了

有用到调速器的话~~
直接把调速器供给电机电枢的两条线交换一下~~
因为改变电枢的电流方向`电枢磁场也随之改变

万无一失。。

网友G:
⒎婇ミ鐊°:说的好顶

网友H:
不采用接触器的情况下。怎样改变转向。 比如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I:
接入电机的两根引线对换后即可。

网友J:
检查以下电机是不是碳刷的位置变化了

网友K:
⒎婇ミ鐊°:说的好顶

网友F:
在采用中间继电器的情况下~~~
电枢电源进线接继电器的进线````
然后两组触点的常开和常闭交叉连接,然后每一组的触点再接到电枢(注:不是短接在一起的两个脚)。
继电器不工作电机就正转,工作就会反转
或者不工作反转,工作就正转。。。

网友L:
如果带励磁,把励磁的两根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F:
好像板猪是说的永磁式直流电机~

网友M:
学的都是理论,没有看过实际的直流电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