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怎么选用,怎么计算

楼主(2007-03-26):
各位老师:我是新学UPS电源的,UPS应该怎么选用?有了容量和时间怎么计算用多大的电池?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PS按照标示功率的80%(在线式)或60%(方波后备式)为最大负荷功率。负荷不出熬过最大负荷功率就行。

蓄电池组容量×电压/主机额定功率×0.75(功率因数)= 满载时蓄电池工作时间

楼主:
老师:你好!我在问一下,如果我要一个6KVA的UPS,时间是六小时,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B(2007-08-11):
大家好!我也是UPS的新手,我请问ISAIAH,你上面给出的公式中电压是指市电电压还是电池电压?主机的额定功率是不是要把KNA换算为KW,那KVA又该如何换算给KW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