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ALDO的PLC

楼主(2007-03-26):
各位冶金行业的前辈们,有谁在单机架可逆式轧机上使用过ANSALDO的PLC.请多多指点

网友A(2008-04-13):
北京北整科瑞电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8号珠江绿洲2座304
厂址:北京市通州区甘棠工业区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403561 85702997
传真:010-65403562 85702996
Email:ltj@bzkr.com.cn
联系人:李先生(13901357006)
网址:http://www.bzkr.com.cn

ASIRobicon(ANSALDO)装置
①全数字直流调速(SPDM系列);
②交流变频器(GT3000 SVGT系列);
③励磁控制器SPAE、SPAE1、SPAM016U1D、SPAM035U1D、SPAM050U1D 、SPAM020U3D、SPDME;
提供安萨尔多ASIRobicon(ANSALDO)直流调速装置(SPDM、SPDME、SPDMR系列)的各种型号电路板:
①P板(PU50A、PU66A、PR50A、PR66A、PR85A);
②C板(CONDBE2.3L、F2.0、F2.6版本、COREA);
③通讯板(SPPB)和操作器(SPDI1、SPDI2);
④阻容吸收板(F160A、F160B、F175B);

提供ASIRobicon(ANSALDO)直流调速装置(SPDM系列)的各种型号的熔断器

ANSALDO装置型号
熔 断 器
定货号

SPDM 750 RK
500A/1000V

SDPM 850 UD - UG - RD
550A/660V

SDPM 850 UK - RH
550A/1000V

SDPM 850 RG
550A/1000V

SDPM 1K1 UD - UG - RD
700A/660V

SDPM 1K1 RG - RH - UH
700A/1000V

SDPM 1K2 UK - RK
750A/1250V

SDPM 1K5 UK - RK
1000A/1000V

SDPM 1K5 UW - RW
900A/1250V

SDPM 1K6 UD - UG -RD
1100A/660V

SDPM 1K6 RG
1100A/1000V

SDPM 1K7 UK
1100A/1000V

SDPM 1K7 RK - RW - UW
1100A/1250V

SDPM 2K1 UD - UG - RD
1400A/660V

SDPM 2K1 RG
1400A/1100V

SDPM 2K2 UK - RK - UW - RW
2×700A/1250V

SDPM 2K5 UD - RD - UG - RG
2×800A/660V

SDPM 2K5 RK - UW
2×800A/1250V

SDPM 2K5 UK - RW
2×800A/1250V

SDPM 3K1 UD - RD
2×1000A/660V

SDPM 3K1 UG - RG - RK - UW
2×1000A/1250V

SDPM 3K1 UK - UW - RW
2×900A/1250V

SDPM 3K6 UD - RD
2×1250A/660V

SDPM 3K6 UG - RG - UK - RK - UW
2×1250A/660V

SDPM 3K6 RW
2×1100A/1250V

SDPM 4K0 UD - RD
2×1500A/660V
提供ASIRobicon(ANSALDO)直流调速装置(SPDM系列)的各种型号风机。
规 格
电 压

代 码

II
230V/240V
SINGLE PHASE 50/60Hz

III
230V/240V
SINGLE PHASE 50/60Hz

IIIL,IIILL
230V/240V
SINGLE PHASE 50/60Hz

IV
400V/440V
THREE PHASES 50/60Hz

V
400V/440V
THREE PHASES 50/60Hz

ASIRobicon(ANSALDO)专用可控硅
提供:ASIRobicon(ANSALDO)设备的可控硅:
ANSALDO装置型号
可控硅
定货号

SPDM 030 D - G
SKKT27/14E

SPDM 030 H
SKKT27/18E

SPDM 060 D - G
SKKT72/14E

SPDM 060 H
SKKT92/18E

SPDM 080 D - G
SKKT72/14E

SPDM 080 H
SKKT92/18E

SPDM 110 D - G
SKKT92/14E

SPDM 110 H
SKKT92/18E

SPDM 160 D - G
SKKT105/14E

SPDM 160 H
SKKT105/18E

SPDM 200 D - G
SKKT105/14E

SPDM 200 H
SKKT105/18E

SPDM 260 D - G
SKKT132/14E

SPDM 260 H
SKKT132/18E

SPDM 350 D - G
MCC162/14 i 01

SPDM 350 H
MCC162/18 i 01

SPDM 450 D - G
MCC162/14 i 01

SPDM 450 H
MCC162/18 i 01

SPDM 500 K
SKKT210/20E

SPDM 600 D - G
SKKT250/14E

SPDM 600 H
SKKT250/18E

SPDM 750 K
SKET330/22E

SPDM 850 D - G
SKET330/14E

SPDM 850 H
SKET330/18E

SPDM 850 K
SKET330/22E

SPDM 1K1 D - G
SKET400/14E

SPDM 1K1 H
SKET400/18E

SPDM 1K2 K
ATT461S20

SPDM 1K5 K
AT1007S22

SPDM 1K5 W
AT1007S24

SPDM 1K6 D
AT1004S12

SPDM 1K6 G
AT1004S16

SPDM 1K7 K
AT655S20

SPDM 1K7 W
AT655S24

SPDM 2K1 D
AT636S12

SPDM 2K1 G
AT636S16

SPDM 2K2 K
AT655S20

SPDM 2K2 W
AT655S24

SPDM 2K5 D
AT636S12

SPDM 2K5 G
AT636S14

SPDM 2K5 K
AT655X20

SPDM 2K5 W
AT655X24

SPDM 3K1 D
AT737S12

SPDM 3K1 G
AT737S14

SPDM 3K1 K
AT737S20

SPDM 3K1 W
AT847S24

SPDM 3K6 D
AT737X12

SPDM 3K6 G
AT737X14

SPDM 3K6 K
AT737X20? AT738S20

SPDM 3K6 W
AT738X24

SPDM 4K0 D
AT708X12

网友B(2012-02-22):
ANSALDO直流电机,ANSALDO交流电机,ANSALDO齿轮减速电机,ANSALDO直流调速装置,ANSALDO控制器
上海智川工贸有限公司优势供应意大利ANSALDO直流电机,ANSALDO交流电机,ANSALDO齿轮减速电机,ANSALDO直流调速装置,ANSALDO控制器。意大利ANSALDO于1853年创建于意大利的米兰,现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型电机制造商之一。其产品广泛地应用于电力,钢铁,冶金,石化及港口等。专用电路板型号:131QE40000BCONDBE、131QE40000BPR66A、131QE40000BPU66A、131QE40000BPR50A、131QE40000BPU50A 131QE40000BPR85A、COD ELC452441、COD ELC452442、COD ELC452443、COD ELC452444、COD ELC452445 LS 211QS50417C、211QS50003B

上海智川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小姐 13817637478

电话TEL:86-021-51029610

传真FAX:86-021-31266127

网址WEB:http://www.zcgm.cn

邮箱Email:sales@zcgm.cn

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507室

网友B:
上海智川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国内各类工矿企业提供进口机电产品备件销售的专业性公司,且致力于国际品牌流体控制阀类、管道阀类及其相关产品在国内的推广和销售,有着一支具有资深专业设计及高素质、专业化、勤业敬岗的营销队伍。公司自成立以来,与国外厂商和国内用户建好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智川工贸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和齐全的产品种类,可以满足不同用户在产品设计、制造和项目选型中提出的各种特殊要求,并提供完善的技术服务。公司主要经营全球知名品牌的疏水阀、电磁阀、连接件、传感器、接近开关、气动液压元件和仪器仪表等。所经营的产品主要服务于烟草、石油、化工、塑料、冶金、电力、纺织、玻璃、造纸、陶瓷、汽车、船舶、包装、制药、污水处理等行业,同时还可提供引进各类成套设备,流水生产线及设备技术改造等。

上海智川工贸有限公司代理、经销、厂家特供:
流体控制: DELTROL调节阀,控制阀,VERSA电磁阀,ROSS电磁阀、双联阀,FLUTEC节流阀、电磁阀,WAIRCOM电磁阀,RICKMEIER齿轮泵,SCHMALENBERGER泵,CO-AX电磁阀,Integral Hydraulik阀,HYDAC球阀,Schwarzer Precision真空泵,DUPLOMATIC阀,KRACHT阀门,WESTING HOUSE旋转阀,STEIMEL齿轮泵;

传感器:ALTHEN传感器,B&K Vibro传感器,SCHENCK传感器,SCHENCK瓦振探头,SCHAEVITZ压力传感器,ENTEK状态监测系统,BURSTER传感器,BURSTER放大器,SENSOTEC传感器,TRAFAG传感器,RECHNER传感器,HUBNER传感器,AST传感器,BENTLY传感器,Bourdon Haenni传感器,HESMOR编码器,HYDAC传感器,JML传感器,PULSOTRONIC传感器,VIBRO传感器,HOLTHAUSEN震动仪,BRAUN速度探头;

电工电器:FRAKO电容器,GEORGIN压力开关,GEORGIN差压开关,BARKSDALE压力开关,BARKSDALE流量计,STOTZ电气转换器,ARCOLECTRIC开关,HERGA开关,PIZZATO限位开关,PIZZATO行程开关,FRAKO电容器,CRYDOM固态继电器,SANREX模块,CELDUC固态继电器,Wieland模块、继电器,TRAFAG压力开关,KIEPE拉绳开关,Startco继电器,JOSLYN CLARK接触器,断路器,KACON按钮开关,Beck开关,Bourdon Haenni开关,EVCO温控器,FLUID TEAM定位器,GELBAU继电器,Giovenzana开关,NOSHOK压力表,REO电阻,schleicher继电器,WATLOW加热器,ELMESS浸入式加热器;

传动控制:IGUS塑料拖链,IGUS控制电缆,CPS拖链、波纹管,KABELSCHLEPP拖链,Brevetti拖链,ROLLON导轨,SCHNEEBERGER导轨,METROFUNK电缆,PARVALUX电机,SERVO电机,MOTEC减速机,WARNER气动离合器,BALDOR电机,MINARIK电机,BERGER LAHR伺服电机、控制器,BOSTON减速机,MARLAND离合器,NUTALL减速机,MATRIX离合器,INDUSTRIAL离合器,FORMSPRAG离合器,STIEBER离合器,TWIFLEX执行器,AMERIDRIVES高效联轴器,Inertia离合器,AIRFLEX制动器,GOIZPER离合器,FAWICK离合器,BRECON振动电机,INTEGRAL脉冲减震器,STORZ旋转缸。

联系人:钱小姐 13817637478

电话TEL:86-021-51029610

传真FAX:86-021-31266127

网址WEB:http://www.zcgm.cn

邮箱Email:sales@zcgm.cn

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507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