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的反应问题

楼主(2007-03-26):
本人设计了一个电路(双稳态的),用三个中间继电器来完成,但使用中出现了问题:
经常发生无法接收到信号,导致动作反了,曾以为是接近开关的问题,后更换很多部件。今发现,主要是继电器的反应不及更替的速度。因为本人检测的移动物体移动较快,信号更替也非常频繁,估计不足1s,所以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情况下,信号保持而未消除,或尚未动作,后一信号已至,而导致动作反了。
领导只要结果并已催促,还望高手帮忙解救!不胜感激!
补充:接近开关感应的时间也非常短,Φ18的感应一个20mm的铁片,P+F电感式。继电器为富士的。(本人无意对起品牌评论,仅为现场实际情况)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还望高人赐教啊!

网友A:
选用一台小型PLC即可解决。

楼主:
为了省钱,只有继电器,就为了这个功能装个PLC也不可能啊!
我就是从PLC程序转过来的,可是没想到用在继电器上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也经常有这一类的困惑,因为之前是从PLC开始学的,工作中遇到的PLC控制也占大多数,搞继电接触器电路的时候经常无法把思路转过来,设计的电路经常遇到动作时间和顺序方面的问题,而一般的技术资料上很少能找到这类元件反应时间的介绍,如果有高手对这方面有研究,请不吝赐教,让我们这些菜鸟都学习学习~~~

楼主:
补充:我换上个施耐得的继电器,居然连反应都没有了,可见其信号速度。

网友C:
既然反应慢就用晶体管或光耦好了,干嘛还用继电器?

网友D:
用小型plc 200元左右

网友E:
继电器的响应时间一般较长,约10~15ms,如果你的接近开关开关频率太高,继电器就没办法响应。要考虑用固态继电器或其它半导体器件,机械的器件都有机械结构运动时间!!

网友F:
遇到过类似问题,热检信号通过继电器再送回PLC,该信号用于控制轧线飞剪导致剪切长短相差很多严重影响正常生产,只能恢复直接用热检信号.建议改用固态继电器试一下,不过一个固态继电器也要近200RMB.

网友G:
1、低压电器关于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的动作响应时间,先进水平<20ms;
2、如果动作响应时间>20ms,或过慢,在多个继电器顺序切换中就会出现逻辑顺序紊乱的情况;
3、特别是公用同一个动触点的常闭、常开分别断开一个电路、接通另一个电路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个还没来得及完全断开另一个已经闭合;
4、如果上述两个电路同时闭合时,电路会出现严重短路事故,那就会惹下大麻烦!
5、碰到这种情况时,一定要注意各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间的顺序连锁;
6、各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间的顺序连锁,可以有效的排出由于继电器时间响应慢而造成地事故;
7、例如Y-△切换、变频与工频的切换、……

楼主:
能不能介绍给我哪个牌子的继电器比较好呢?你们说的那些一是深奥,二是成本太高,能不能附下图讲解,再次谢过!

网友C:
请讲讲你的电路要达到的要求。

楼主:
就是控制一个输出的开闭,利用接近开关来感应,再将信号转换,但接近开关感应的信号更替间隔的时间很短1/2次数的时间非常短。

楼主:
哪里有高灵敏继电器呢?

网友A:
在PLC里能运行的程序,用继电器组装做就不一定能运行,因PLC中梯形图是按顺序执行的,在继电器电路中就有可能存在竞争,所得结果是不确定的.你的问题不是继电器灵敏与否,而是各个继电器动作时间能否配合,其解决的办法是优化电路设计,因你现在的电路设计存在竞争.

网友H:
哪里有高灵敏继电器呢?继电器是不能实现的!
只能延长动作之间的时间!

楼主:
动作时间很短,我曾想过改电路,不过怕增加继电器数量,增大反应时间,更达不到预期目的了。自认为用两个来转换实现已经是很少的了,还有一个是用来采集接近开关信号,要是改的话,继续增加继电器?它的机械动作还是需要时间的啊,我现场测了一下,信号更替的时间约0.2s或更小。

网友C:
不要只惦记继电器。

楼主:
那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这样呢?有没有可能,可不可以?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5105

网友I:
信号更替的时间约0.2s或更小:对继电器来说响应时间几乎到了极限了,我这里有几个规格的响应时间:
OMRON G6A-234F 动作时间 5ms
释放时间 3ms
反跳时间 1ms
OMRON G6E 系列 动作时间 5ms
释放时间 5ms
反跳时间 3ms
OMRON G6H 系列 动作时间 3ms
释放时间 2ms
反跳时间 1ms

楼主:
我已经给OMRON公司打了两个电话到技术支持了,但他们的回应是没有那么短的时间啊,大部分为1s~2s,建议我选择固态继电器。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继电器,望赐教!

网友J(2007-04-26):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K:
你可以用数字集成电路做一个双稳态再驱动继电器,又可靠又经济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用继电器转,可是更替太快的话,一样不行啊,还是得找个频率高的继电器,不过好象固态继电器不行,因为我的常开常闭之间的互锁比较多,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