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面保持正负1MM之间

楼主(2007-03-26):
求助,我单位有一液体要求液面保持正负1MM之间.请问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它

网友A:
可以有什么样的检测、调整方式?

网友B:
什么东西要求那么高啊?
印象中除玻璃融炉外.

网友C:
要求非常高啊,正负1MM,第一次听说

网友D:
关键是容器的截面积有多大?
    如果很大,太容易做到;
    如果只有几十个平方厘米,可能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液体的速度——不补充液体时液位下降的速度。

如果你把所有工况说清楚,要求不是太苛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液体容器的截面积大约1平方米,我想使装液体容器上下移动来保持液体的高度,容器上下移动靠伺服电动机与减速器来完成,不知可否?望各位指教?还有一点我搞错了,液体要求液面保持正负2MM之间.不好意思.

网友E:
这精度不用伺服都可以了,做个动态的平衡,高了就调低,低了就调高,象包装机械上常用到的纠偏的原理一样。只是不知道你容器里的液体会不会浪太厉害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轰轰隆隆在 2007-3-28 22:51:00 发表的内容:
  液体容器的截面积大约1平方米,我想使装液体容器上下移动来保持液体的高度,容器上下移动靠伺服电动机与减速…
--------------------------------------------------------------------------------------------
容器上下移动,那容器上连接的管道怎么办呢?就是使用软管也有问题.
1平方液面,±2mm,如果介质的粘度大,常规控制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D:
原来楼主的液面不是频繁使用和补充的,靠移动容器呀,这已经不属于液位控制的范畴了...呵呵,现在才看清楚这帖子在运动控制论坛,嘿嘿

网友C:
呵呵,我们原来都没听明白它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