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工请进!我有一个33点的温控加简单的步进程序,请给个最好的台达方案

楼主(2007-03-26):
王工请进!我有一个33点的温控加简单的步进程序,请给个最好的台达方案

网友A:
我用过宇电AI-7048加DELTA14ES加触摸屏控制模具温度,方便.

网友B:
33个控制温度的点吗?那建议你用台达的温控器来做。推荐DTC系列。然后用PLC的通讯连接温控器。否则在PLC中做33个PID,太夸张了。

网友C:
33点一般要用大型PLC,不知输出要用什么信号

楼主:
33个DTC+SS-PLC+DOP-HMI
用HMI监控和设置温度可以吗?
33个点的话是不是要33个通讯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