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PG反馈卡与旋转编码器如何形成矢量控制??

楼主(2007-03-26):
小弟今天有个紧急任务,希望各位高手帮忙,因为是第一次接触。
30KW的FUJI变频器,带动一个距离大概1000米远的22KW的电动机,由于是起重式电机运用,所以害怕提升或者下降过快,需要采用一个FUJI的PG闭环反馈卡与旋转编码器进行矢量控制。

现在有这样一些数据提供给大家:1、距离大概是1000米;
                              2、被测量的转速大概是20转/分钟;(我稍微咨询了一
                                 下,说是距离太远,不能测量过高的转速,所以我测
                                 量是一台设备的蜗轮的转速。没有直接测量电机
                                  的。)
                              3、工作温度大概是100度;
                              4、精度要求不很高,本来也是客户刁难,那场合根本用
                                 不着PG闭环控制;
                              5、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即可;
根据以上条件,希望大家帮忙选型,然后还有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最好有朋友知道FUJI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以及1000米距离是不是有传输困难?小弟一窍不通,望赐教了,真是跪谢!!!

楼主:
还有:一般来说,旋转编码器有RS422长线驱动型、推挽输出型、集电极开路型三种控制方式,今天我与贝加福旋转编码器的技术支持MM探讨的时候,她说只有RS422长线驱动型可以传送1200米那么远,所以控制方式应该选择RS422长线驱动型输出。

网友A(2010-09-17):
朋友你好!,我很想知道此问题的答案,你能告诉我吗?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