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HEF4538BP是啥东东?什么原理

楼主(2007-03-26):
我厂的一台半自动PP带打包机打包时捆紧后就不动作了,须按一下RESET键才完成下面的动作,我检查了外围部件没问题,把故障锁定在一块集成块上,上面写者:HEF4538BP AU618 不知是什么原理???怎么能测出是好是坏啊!!查了一晚上也没找到资料!!!大侠帮忙啊!!!

网友A:
是一个双重精确单稳态多频振荡器,8脚地,16脚正电源.

楼主(2007-04-25):
至海洋深情:不知哪里可找到它的内部原理图,谢谢

网友B(2008-12-26):
求半自动打包机电路原理图,电路板是插入式的。维修资料。

网友C(2011-05-20):
可以到这里去看下
http://lyf0525.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