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力矩问题

楼主(2007-03-26):
步进电机力矩一般说是 x N*M.这到底有多大啊 ?能带动几公斤的负载啊?例如0.43NM 的?

网友A:
这还真的无从答起,看你的机械结构了。另外,建议复习一下高中物理,平动和转动的部分。

网友B:
我也想问一下:例如普通的7.5KW三相异步电机(非力矩电机)的力矩大约多大?

网友C:
解释一下吗

网友D:
“能带动几公斤的负载啊?例如0.43NM 的?”这确实与负载机械结构和负载运动要求有很大关系,泛泛而谈意义有限。

“7.5KW三相异步电机(非力矩电机)的力矩大约多大?”看额定转速,简单的公式如下:T(Nm)=η(效率,%)* P(KW)/(2π * n(rpm)/60),可以自己动手算了吧!

网友E:
顺便说下, 不要全信电机标定的力矩, 自已弄个扭矩扳手自己测, 最可靠. 我一直都是自己测的, 心中有数.

网友D:
7.5KW,自己弄个扭矩扳手板?!你够狠,李元霸再世!

网友E:
当然, 功率太大的就算了......

网友E:
惨, 又多按了下回车,我已经被这样扣了十分了.....

网友F:
电机一旦通电,在定转子间将产生磁场(磁通量Ф)当转子与定子错开一定角度产生力
F与(dФ/dθ)成正比
 S
其磁通量Ф=Br*S
Br为磁密,S为导磁面积
              F与L*D*Br成正比
              L为铁芯有效长度,D为转子直径
              Br=N•I/R
N•I为励磁绕阻安匝数(电流乘匝数)R为磁阻。
力矩=力*半径
力矩与电机有效体积*安匝数*磁密 成正比(只考虑线性状态)
因此,电机有效体积越大,励磁安匝数越大,定转子间气隙越小,电机力矩越大,反之亦然。

网友G:
我原来这么测过:在电机轴上与轴垂直方向固定一个杠杆,用弹簧秤挂住杠杆的另一端,弹簧秤的另一端用手或墙体固定,让电机转起来,读出弹簧秤的读数(kg),再量出弹簧秤与杠杆连接的支点到电机轴中心的距离(cm,弹簧秤与杠杆垂直),两个读数相乘得出的结果就是电机的力矩,1kgcm约等于0.1Nm,比较准确的,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最好把电机固定好。

网友H:
上学的时候作过一个化工原理实验,是测泵的特性的,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测电机的输出转矩,用的是一个杠杆和电磁离合器,杠杆的一端可以上下小范围移动,起保护作用,另一端可以挂砝码。
    其实就是一杆称。在试验时,先记录电机带动泵时的各个参数(电压、电流、转速、出口压力、流量),再脱开水泵,连接试验装置,调整离合器使电机达到刚才带水泵时相同的参数(转速和电流),添加砝码使杠杆平衡,就可以计算出转矩了。

网友D:
To 老江先生:欢迎来本版交流这样的应用经验,广告最好别发,就算实在想法已请发的技术一点,也就是说带点技术观点,否则依据总版主要求,应该见广告就删,希望多配合。

网友I:
我也请教一下,步进电机的突跳频率和最大工作频率有什么区别啊?怎么才能测定啊?谢谢

网友J:
http://www.adtechcn.com/instructor.php
里面有个计算例子.

网友A:
"突跳频率和最大工作频率有什么区别啊"
前者是不需要加速过程就可以达到的;后者是经过逐步加速才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