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__15kw变频器出现F0011电动机过温请教

楼主(2007-03-27):
 今天我这里西门子440--15kw的变频器带六个2.2kw的电机负载,开始空载的时候运行一分钟显示F0011  A0511电动机过温 电动机i2t过温.把p601设为[0],p604电动机温度保护的门限值设为最大值[200],修改了p0626[200],p0627[200],p0628[200]等参数后,带负载运行20小时后故障重现,请教那位大侠知道,这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应该用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建议用出产设置运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