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7-03-27):
有一设备,两端是两个转轴,用销固定.当中间部位受力超过一定值时,销断裂以保护设备.
要求在销断裂后能通过某设备的检测发出信号以报警和停机保护.
求助.请师兄有相关信息或设备与我联系.

网友A:
用接近开关检测检测转速,接近开关信号接入零速开关(或零速继电器),当转速低于设定值(如:10rpm/min)时输出一个开关量,可用于报警或停保护

网友B:
此方法如何能保护设备?销的材质有差异,承受的扭力也就不同,设备所受保护就危险了。
何不直接安装一个扭矩传感器加个二次仪表,以表内设定好报警的上、下限值,就可实现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