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厂测液氨料位

楼主(2007-03-27):
碱厂有液氨需测料位,用什么测?有无相关实例?

网友A:
具体有什么要求,这样选型会更好一点

网友B:
采用我公司的磁翻柱液位UHZ-628C4型抓专测液氨,液化天燃气,详情看www.sanhezikong.com

网友C:
可以用超声波的来测吧。
可以看看我们的网站,www.conasen.com
QQ5369391

网友D:
ULF-2000磁翻柱液位计

网友E(2007-06-23):
双缆导波雷达是经典解决方法www.conasen.com上也有,超声波不耐压,不可以.便宜的可以用双法兰的.

网友F(2007-08-23):
redar+guide pipe  thats ok!

网友G:
不知道你想要多高的精度,有差压的,磁效应的还有超声波,雷达的都可以,看你想要的精度和价位了

网友H:
查表液氨的介电常数比较高,可实际高压液氨并不能用雷达来测量,几乎没有回波,电磁波完全被吸收掉了,再由液氨的挥发性比较大,也不能用超声波来测量,也要考虑氨分子的渗透性强。

网友I:
远传加指示吗?
说说要求  给你方案

网友J:
可以用液位变送器来测量,测量的材质是胆膜片另衬PTFE,不过楼主需要把测量点的位置预先留出来便于安装.

网友D:
用带毛细管双法兰液位变送器测量效果很好。

网友K:
外测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