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6.0组态软件IO通讯专栏

楼主(2007-03-27):
说明:
本专栏是力控IO通讯部分,力控6.0在通讯部分做了很大的改进,前后在实验室和现场测试了半年多,希望各位提出意见!
力控软件可以与多种I/O设备进行通信。目前支持的I/O设备包括:集散系统(DCS)、可编程控制器(PLC)、现场总线(FCS)、智能模块、板卡、智能仪表、变频器、USB接口设备等。
力控与I/O设备之间一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数据交换:串行通信方式(RS232/422/485,支持Modem远程通信)、板卡方式、网络节点方式、适配器方式、DDE方式、OPC方式、网桥方式(支持GPRS的DTU)等。
对于采用不同协议通信的I/O设备,力控提供具有针对性的I/O驱动程序,实时数据库通过I/O驱动程序对I/O设备进行数据采集与数据下置。实时数据库与I/O驱动程序之间为客户/服务器运行模式。一台运行实时数据库的计算机可通过多个I/O驱动程序完成与多台I/O设备之间的通信。无论对于哪种设备,在使用时都需要确切了解该设备的编址方式、物理通道的编址方法等基本信息。
I/O管理器(IoManager)是配置I/O驱动的工具。IoManager可以根据现场使用的I/O设备选择相应的I/O驱动,完成逻辑I/O设备的定义、参数设置,对物理I/O设备进行测试等。
I/O监控器(IoMonitor)是监控I/O驱动程序运行的工具。IoMonitor可以完成对I/O驱动程序的启/停控制,查看驱动程序进程状态、浏览驱动程序通信报文等功能。

楼主:
串行通信: 一般是通过标准RS-232、 RS-422、RS-485等方式通信,另外,使RS-232互连的计算机串口和设备通信口还可以用Modem、电台、GPRS/CDMA等方式通信。 PC总线: 通信接口卡方式是利用I/O设备制造厂家提供的安装在计算机插槽中的专用接口卡与设备进行通信。I/O卡一般直接插在计算机的扩展总线上,如ISA、PCI等,然后利用开发商提供的驱动程序或直接经端口操作和软件进行通信,一般采用的是同步通信方式。 I/O设备与计算机间的通信完全由这块专用接口卡管理并负责两者之间的数据交换。现场总线网络主要借助于这种方式,如MB+、LON、PROFIBUS等。 工业以太网: 大多采用TCP/IP或者UDP/IP网络通信协议,进行网络节点间的数据传递。 软件通信 DDE方式和OPC方式通过Windows标准协议进行进程间通信。

楼主:
超时时间:在处理一个数据包的读、写操作时,在没有收到物理设备的正确应答时等待的时间。 例如,工程人员要通过串口采集一台PLC中某个寄存器的变量,超时时间设为8秒。驱动程序通过串口向该PLC设备发送了采集命令,但命令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受到外界干扰产生误码,PLC设备未能收到正确的采集命令将不做应答。因此驱动程序在发出采集命令后将不能收到应答,它会持续等待8秒后继续其它任务的处理。在这8秒期间,驱动程序不会通过串口发送任何命令。 超时时间的概念仅适用于串口、以太网等通信方式,对于同步(板卡、适配器、API等)方式没有实际意义。 超时时间可根据时间单位选择:毫秒、秒、分等。  设备地址:工程人员要为设备指定设备地址,该地址应该对应实际的设备定义的地址,具体请参见力控驱动帮助。  通信方式:指定与物理设备之间的通信方式,包括:同步(板卡、适配器、API等)、串口(232/422/485)、TCP/IP、UDP/IP、MODEM、力控网桥(GPRS/CDMA等)等。 大多数设备的通信方式是固定的,通常使用默认方式,工程人员轻易不要修改这个参数。另外有些设备同时支持多种通信方式,工程人员也要在了解设备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该参数。

楼主:
力控支持不同协议的设备挂在一个RS485总线上,方便SCADA系统中的远程通信,和工程施工的布线问题:   基本参数   下图为配置I/O设备向导对话框第一步的对话框,对话框涉及的设备参数为设备基本参数:
     设备名称:指定要创建的逻辑设备的名称。如:“PLC”。设备名称要唯一。   更新周期:在同一逻辑设备内,处理两次数据包采集任务的时间间隔。   例如:工程人员要采集一台PLC中1000个I/O点,这些变量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寄存器区。I/O驱动将根据变量所属的寄存器区,将这1000个I/O点分成多个数据包。在一个更新周期,只能处理一个数据包。   更新周期的设置一定要考虑到物理设备的实际特性。更新周期设置过小,会导致频繁采集物理设备,对于部分通信性能不高的设备,会增加设备的处理负荷,甚至出现通信中断的情况。   对于多点共线的情况,如在同一RS485/422总线上连接多台物理设备时,对应将定义多个逻辑设备,建议每个设备的更新周期参数设置相同。例如,在一条RS485总线上连接了10台PLC设备,在定义其中9个逻辑设备时,都指定更新周期为50毫秒,只有1个逻辑设备的更新周期设为1000毫秒,由于这10台设备共用一条485通信链路,整个系统的采集速度会因为这1台更新周期较长的设备受到影响。对于其它不存在通信链路复用的通信方式如:RS232(包括MODEM)、以太网(包括TCP/IP、UDP/IP)、同步(板卡、适配器、API等)方式等不存在这个问题。   更新周期可根据时间单位选择:毫秒、秒、分等。

楼主:
如想索要电子文档,请留下邮件地址,有资料定期会发送!或直接登陆力控网站客服来索取!

网友A:
我第一个来,
qshyang369@126.com

楼主:
故障后恢复查询:这个组中的参数用于配置在设备发生通信故障时,系统尝试恢复通信的策略参数。这个参数仅适用于串口通信方式,对于其它通信方式的设备没有实际意义。
周期:对于多点共线的情况,如在同一RS485/422总线上连接多台物理设备时,如果有一台设备发生故障,则驱动程序能够自动诊断并停止采集与该设备相关的数据,但会每隔一段时间尝试恢复与该设备的通讯。间隔的时间即为该参数设置,时间单位为秒。
最大时限:若驱动程序在一段时间之内一直不能恢复与设备的通讯,则不再尝试恢复与设备通讯,这一时间就是指最大时限的时间。但对于某些工程应用如楼宇控制中的空调机监控,在冬季设备处于人为关闭状态下,而何时启动一般不能具体确定,即最大时限的时间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取消最大时限的限制。驱动程序会永不停止地尝试恢复与该设备的通讯。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始终会由于对关闭设备的超时处理而对整个系统的采集效率产生影响。
最大时限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楼主:
设备扫描周期:每次处理该设备采集任务到下一次处理的时间间隔。
当用户希望对设备的采集过程尽可能的快,即:处理完成设备的本次采集任务后,即刻开始下一次的采集任务。此时可将该参数设为0值。
当用户希望对设备的采集任务的处理间隔进行精确的控制时,例如:通过GPRS通信方式进行采集,希望精确控制采集间隔时间以便有效控制通信流量和费用,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设置该参数。
数据包采集失败后重试()次:力控驱动程序在采集某一数据包如果发生超时,会重复采集当前数据包。重复的次数即为该参数设置。
驱动程序的这种工作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在电气干扰非常严重的现场条件下,由于偶发的通信误码,而影响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
数据包下置失败后重试()次:力控驱动程序在执行某一数据项下置命令时发生超时,会重复执行该操作。重复的次数即为该参数设置。
设备连续采集失败()次转为故障:驱动程序内部对每个逻辑设备都设置了一个计数器,记录设备连续产生的超时次数(无论是不是同一个数包产生的超时,都会被计数器累计)。当超时次数超出该参数设置后,这个逻辑设备即被标为故障状态。处于故障状态的设备将不再按照“更新周期”的时间参数对其进行采集,而是按照“故障后恢复查询”的“周期”时间参数每隔一段时间尝试恢复与该设备的通讯。

网友B(2009-09-04):
我正在做力控6.0与研华pcl812pg的通信,AI,AO,DI.DO可以,可是在计数器的组态上却连接不上,为什么啊?我设置的启动信号设置老是失败,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