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L常数怎么输入?

楼主(2007-03-27):
BOOL常数怎么输入?
我要为一个功能块输入BOOL参数值,可是我输入TRUE,FALSE这样的常数值怎么不行呀?

网友A:
用STL编程可以,如果是LAD编程只能加一个中间变量了!

网友B:
  只是在定意数据时定意为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如在变量表里与DB共享数据块里,BOOL为定意为:位数据类型可为:0(FALSE).1(TRUE)。

网友C:
彩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7 17:43:00
      只是在定意数据时定意为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如在变量表里与DB共享数据块里,BOOL为定意为:位数据类型可为:0(FALSE).1(TRUE)。

网友D:
确实,用stl时,是可以直接赋值的

网友E:
同意一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