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40驱动板、CPU板器件!

楼主(2007-03-27):
   初次修理45kw MM440,请教各位:
1、驱动板上的“A 1458 0234”,几个VOGT的P8、P6的功能;
2、CPU板上的“SIEMENS plc H1745-C RUMP3”的资料怎么满世界找不到;
谢谢!

网友A:
siemens 440cpu板坏建议更换!

楼主:
感谢回复的两位兄台,想把问题搞清楚些,所以想了解器件的功能。

楼主:
请问,A 1458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代?

网友B:
   原装有卖10元左右

网友C:
我也查不了资料!!希望有人解答.

楼主:
可以用4504代替吗?

网友A:
供参考
运放
4vee,8vcc
1out,2-in,3+in
5+in,6-in,7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