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95平方电缆线短路怎么查

楼主(2007-03-27):
有一根3*95平方+70 VV 电缆线短路了,现在测得4根线之间的电阻有几十欧
现在有什么办法查出短路点(不剥外皮)。

网友A:
需要精确测量其中两根线的阻值,再根据铜的电阻率计算出长度,最后除以2就是距离此端的长度。

网友B:
你的电缆电阻几十欧(是不是把电缆完全隔离出来测的?),有多长哦,应当没有短路的情况吧,

网友C:
to:龙居士: 95平方的线几十欧,你说是多长?

楼主:
95平方有40米 ,两头我都拆开测的。

楼主:
龙居土,我想你的方法有道理,但不知准不准?

网友D:
电缆故障检测仪

网友E:
这个值应该行的,确定是短路了吗,怎么确定的。

网友C:
如果确实电阻是几十欧的话,好办,通低压大电流电,用红外线测高温点(短路点),用短路电阻法是不行的,因为短路点电阻不一定为零

网友A:
dhf:只有能够精确测量,应该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