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进线主接触器选型

楼主(2007-03-27):
直流调速的主接触器是不是应该按照AC-1来选?是无感性负载?
AC-1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包括哪些应用?
6RA7078带直流电机110KW,电枢电流275A,用施奈德LC1-D115行吗?
拜托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以前按电机功率选LC1-D205,

楼主:
我知道这个问题太窄了,但是我急需解决

网友A:
没用过,应选直流接触器吧

网友B:
我原来也是安电机电流来选的

网友C:
直接按装置的额定电流选用交流接触器就OK了。

网友D:
我们这里都用西门子的接触器 好用 还简单,用3Tf56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