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台达M型变频器与西门子S7 200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我使用的工控机监控搅拌站控制系统,变频器选用台达M型变频器(内置RS485通讯口,是插件型的),PLC选用西门子226系列,计算机与变频器通讯正常,PLC与计算机也正常,但是变频器与PLC通讯有错误,请问原因,谢谢!!

网友A(2007-04-26):
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PLC与计算机的通讯,是和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是不一样的。PLC与变频的通讯是要设置很多东西的。用485的话,那要选择端口0还是端口1,0的话用SM30,1的话用SM130。再就是485用3和8两根针,也有可能是这两个针弄反了。变频器的参数也要设置。

网友B(2008-06-25):
请问西门子222PLC与台达变频器如何通讯麻烦大虾告诉小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