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技术
GPRS 环保通信中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是做环保数据工程的,在环保采集仪器和GPRS DTU连接采用无线采集数据,开始通信都是正常的,运行一段时间(大约1,2个小时)后, 就只能看到下发指令,收不到返回的数据,心跳包却可以一直正常接收。而且有时候会收到一些莫明其妙的数据。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可以先通过PC的串口和中心连接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很可能是设备内的程序有bug,需要找gprs厂家做一些升级了。对了,连接采集器的时候,是否有把调试信息给关闭呢?因为有些采集设备对于串口收到的数据会冲突的。

网友B:
GPRS设备能发能收啊,会不会你的环保采集器有问题?

网友C:
在现场DTU不断电的情况下,把DTU接到笔记本电脑串口上,通过串口工具监测下,是否能接受到下发的指令,如果能收到,通过串口工具往中心发送数据,看看中心是否能收到,同时也可以观测下接到电脑串口后,还会不会收到那些莫名其妙的数据呢。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欢迎访问无线数据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网 址:www.xmlenz.com
联系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106213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