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24电源几个问题

楼主(2007-03-27):
请问下面图中的C1、C2、C3、C4、C5等电容和L1如何选取(电路输出为24v,5A)
请大虾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的那些跟输出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C1是EMI滤波电路.容量很小.几PF的瓷片就可以了.
C2是支流滤波电容,耐压必须400V.容量47UF-470UF都可以,太大了,对整流模块的冲击太大.
C3是尖顶吸收电容.用来吸收变压器的感应电压的.保护开关官不被击穿.
C4是干什么的暂时忘记了.
C5是的是3842的启动电容.由R1给他充点.当达到了3842的启动电压时,3842启动.
  开关电源设计很有难度.尤其是高频变压器的设计.....呵呵,好象不能用 常用的工频公式去计算.

网友C:
C4才是启动电容,C5是高频旁路电容.
---------------------
职业电工QQ群:2275039

楼主:
请问具体上面的选值如何选取呢
在请问一个问题:图中的1和2是不是有错误?
R1给他充点.当达到了3842的启动电压时,3842启动为何还需要反馈变压器给他提供电压呢

网友D:
副边绕组出来的电压不成功经整流滤波后不但供给7脚电压,而且经R3和R4分压后加到2脚反馈端,UC3842内部电路通过反馈电压的大小及时调节输出PWM波的占空比,从而稳定输出电压。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指点喔!!!!!
请问这种反馈(非光电耦合)的电源输出的电压波形怎么样?
如果要输出正负24v怎么改进?(上图只输出+24v)

网友B:
下面引用由 风云再起在 2007-3-27 23:30:00 发表的内容:
  C4才是启动电容,C5是高频旁路电容.
---------------------
职业电工QQ…
--------------------------------------------------------------------------------------------
呵呵, 恩,没错...C4才是电解的,C5是高频旁路电容.没看清楚啊.....  高手啊,呵呵~~~~

网友B:
波形和反馈方式没有关系.....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南通小菜鸟在 2007-3-28 8:49: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具体上面的选值如何选取呢
在请问一个问题:图中的1和2是不是有错误?
R1给他充点.当达到了3…
--------------------------------------------------------------------------------------------
确实有误,VD1不应与VT1相连,要去掉那一点.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C:
7脚是电源端,达到启动电压时启动,然后主要由变压器供电,这是因为220V整流后电压很高,DC300多V,靠R1限流供电的话,R1上功耗会很大.现在R1仅作为启动用,可以用大阻值电阻,功耗低.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C:
至于要输出正负24v怎么改进,你参考一下普通的正负电源整流线路就可以了.电源输出的电压波形要看你滤波效果如何了,好的话就是纯直流啊,哈哈!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
能不能详细的介绍滤波电容的选择要点:
比如选择何种介质的电容?
比如要放多大的余量?
电阻R1如何计算?
谢谢啊

网友E:
低频滤波一般用电解电容,容量在微法级,而高频则使用瓷介电容,容量在皮法级,这是我做维修过程中观察到的一般规律。
你可以思考一下整流之后电压的波形图,根据傅立叶变换原理,该波形的频谱成份,低频占主要部分。

网友C:
滤波电容的选择是很基础的知识,随便找本书就有的,俺就不再饶舌了.电阻R1的选取可以计算一下RC时间常数,兼顾一下启动时间和功耗等因素,选取范围不是很严格,何况还有RW可用于调试.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楼主:
请问变压器的匝数比n如何计算:
n=次级输出/初级输入
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电感+整流二极管的电压
变压器初级的输入电压是不是等与整流后的电压?
但某资料上:变压器初级的最低直流电压Vp,一般取100v.能解释下是什么意思吗?
请问变压器的初级电压怎样计算?

网友C:
楼主你连整流电容选取和变压器匝数比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搞清楚,应该好好看一下书才是,我们不可能跳过基础知识直接教会你如何设计电路的,有其它问题可以另贴再论,我个人非常愿意和你一起研究探讨.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F:
c1 0.22-0.47uF 275V
C3 104    1000V

网友G(2007-05-21):
大家好!请教一下.如何计算交流220V直接整流出来的电压,公式是什么??谢谢!

网友H:
1.414[/u]*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