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cm与mcmr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请问高手:基于AB controllogix的modbus通讯模块MVI56-MCM与MVI56-MCMR有什么本质的区别??MCM能不能放在远程机架上??

网友A:
MVI56-MCMR

Modbus Master/Slave Communication Module with Reduced Data Block
The MVI56 Modbus Master/Slave Communication Module with Reduced Data Block allows Rockwell Automation ControlLogix processors to interface easily with other Modbus protocol compatible devices. Compatible devices include not only Modicon PLCs (which all support the Modbus protocol) but also a wide assortment of end devices. This module uses a small I/O data area for data transfer between the module and the ControlLogix processor, making it ideal for ControlNet or Ethernet applications with the module in a remote rack.

MVI56-MCM

Modbus Master/Slave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 Module
The MVI56 Modbus Master/Slave Communication Module allows Rockwell Automation ControlLogix processors to interface easily with other Modbus protocol compatible devices. Compatible devices include not only Modicon PLCs (which all support the Modbus protocol) but also a wide assortment of end devices. The module acts as an input/output module between the Modbus network and the Rockwell Automation backplane. The data transfer from the processor is asynchronous from the actions on the Modbus network. A 5000-word register space in the module exchanges data between the processor and the Modbus network.

网友B:
具体的区别我也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说mcm可以放在远程机架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概的说法是MCMR在远程机架上通讯的效率比较高,在也没有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