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剎車的疑問?

楼主(2007-03-27):
有的時候開通電源,馬達自動旋轉,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另外想弄明白這個剎車他到底是怎麼工作的,不知道有沒有熟悉這一塊的朋友?

网友A:
问题范围太广了吧
什么模式下马达上电自动旋转?
你的刹车是指制动吗?

网友B:
转的有多快?
如果你说的刹车是指电磁制动器的话,那么一般是常闭的,即上电松开,失电抱住。

网友C:
哈哈,楼上说得对.一般是应用在马达带丝杠作垂直运动的时候,防止掉电负载落下损坏机器.刹车一般装在丝杠末端,马达通电后电磁制动器松开,机器断电后锁住防止负载自由落体.

网友D:
是YEJ的制动电机吗,此类电动机通电刹车打开,电动机运转;断电后制动抱闸。

网友E:
前几天修了几个西门子的伺服马达,有一个是坏刹车线圈。
正常情况下不通电是刹车抱住,电机不能转动,给两根线通24VDC电压,刹车放开,电机可以用手拨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的時候開通電源,馬達自動旋轉”,是否表明正常情况下开通电源马达不应该旋转呢,而应该是被刹车抱死的?大多像你说的这类运动的电机是单相电机,一般是不带电的时候刹车抱死,上电同时刹车松开或者是先给刹车通电后再给电机驱动部分通电。 一般在控制线路就会设计好的,操作时只有一个开关控制电机动作与否。所以不明白开通电源,是指开通的哪部分电源?如果刹车电源也开通了,当然是该旋转了。

楼主:
使用的是松下马达,
正常情况为:开机通电后,马达不会动,且手也不能扳动马达旋转,
但现在在通电的瞬间,马达会旋转一定的角度,或者能用手直接让马达旋转
这种情况时不时的发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干饶,
断电后重启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E: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B:
“通电的瞬间,马达会旋转一定的角度”伺服使能是如何接的?能从逻辑上保证没电也是禁止的吗?
“或者能用手直接让马达旋转”这就不只是瞬间的事了吧!是不是上位机未正常工作之前,都是如此呢?

网友F:
是伺服电机吗?那哪来的刹车呢?楼主还是说清楚点好,别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又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呢?

网友B:
伺服电机也有带抱闸的,即电磁制动器,俗称刹车也未可知了。

楼主:
ser-on 接GND(-24V)一直保持.
剎車(保持制动器)是松下伺服马达自带的。
“通电的瞬间,马达会旋转一定的角度”意思是说在给电路上电,但并没有给马达信号,而马达却转动
“或者能用手直接让马达旋转”意思是当上电后,没有给马达信号,同时马达也是静止的,但可以用手旋动马达,正常的是给马达信号才能旋转

网友B:
问题就在这里,按我的建议:上位机未正常工作之前,从逻辑上保证使能是禁止的,待上位机正常工作后,再由上位机使能伺服。

楼主:
板卡(PCI-1240)上的24V电源跟马达的220V电源是由同一个开关控制的,你的意思 是否将这2个控制分开,还是?

网友G:
"ser-on 接GND(-24V)一直保持"
问题应该是在这里。不要直接,用个开关控制它。

网友B:
24V电源和220V电源属于上电顺序问题。我是建议你不要让伺服使能信号始终处于有效状态,而是应该让它受控,在上位机未正常工作之前,从逻辑上保证其是禁止的,待上位机正常工作后,再由上位机通过I/O令其有效。

网友H:
 你可以检查一下:1伺服电机是否有报警;2电机轴在竖直方向是否有负载,如果有抱闸和使能信号的顺序是否有问题;3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式,如果是位置控制用伺服的监视模式看一下在上电的时候有没有脉冲或干扰输入。如果是速度控制,看一下闭环指令的时序。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的幫助,不知道各位在設計使用中是怎麼處理這個伺服使能信号

网友G:
"不知道各位在設計使用中是怎麼處理這個伺服使能信号"
使能信号当然是要运动控制器或者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