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仪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7):
请问:两线制仪表、四线制仪表送到DCS的信号和是有源信号或无源信号有联系吗?仪表是几线制的由什么决定?仪表本身吗?所说的有源/无源信号又由什么决定呢?

网友A:
我认为是这样的,两线制仪表就是仪表的电源和信号在一个回路,也就是两根线上即有仪表所需的电压,一般为24V,还可以反馈电流信号,而四线制仪表就是电源单独供给,另外有两根线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信号线上没有仪表所需的24V

网友B:
建议优先选用两线制仪表,和有源信号或无源信号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