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自偶减压启动器和直接起动

楼主(2007-03-27):
我们这是农村,主要灌溉用潜水泵从5.5KW到30KW,在我们这基本都是自偶减压启动器,现在我们想安装,有交流接触器和按扭还有保护器组成的综合保护,这个综合保护是直接起动,我想知道,这两种分别对水泵和电力网什么危害,和好处?

网友A:
30KW以下属于小容量电机,一般不需要降压启动。如果变压器余量太小,可能有需要。减压启动是减小启动电流用的,保护器是运行中短路,过流,欠压保护用的,选用的目前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B:
楼上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支持一下楼上的兄弟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这样要是我们的潜水泵一般都是50的变压器,带25KW的水泵,那样就可以直接用保护器就不用在安装自偶减压启动器是吧?(农民的钱来的不容易,一个自偶减压启动器1000多,一个保护才300多变压器还不是自己的,水泵是自己的他们只考虑水泵)

网友C:
直接起动对电网冲比较大,影响其它电器的使用,但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直接起动也无防!

楼主:
谢谢! 我们这经常是断相或电压低烧泵,(都在30千瓦以下)是不是鉴于这情况用保护器还好点呢?

网友A:
从描述的情况看,就上保护器就好。不过作控制,不能只考虑价格,质量差的保护器还不如不用。

网友D:
变压器容量太小,

网友C:
你可以用断相继电器,也很便宜!

网友E:
支持楼上的,用断相继电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