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达plc和上位机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求助:台达plc和上位机modbus通讯的问题……
LD X0
OUT M1120
MOV H86 D1120
LD X0
OUT M1143
END
我在程序里这样写了,然后用计算机发送报文01 03 00 00 00 02 6F F7 ,但是返回报文却是01 03 07 00 72 ,我想07应该是错误代码吧,但是又找不到相应的文档,是不是程序里面还应该有别的语句,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我就是想把里面的状态量,比如开入量开出量还有模拟量读出来,麻烦你给我讲一下,谢谢啊……

网友A:
0000对应的是位装置,不能使用功能码03,如果想读取0000,应该使用功能码02。功能码03是用来读取word装置的!

网友:
这次我又发这样的报文01 02 00 00 00 06 F8 08 ,但是返回报文还是01 02 07 01 62 ,请问07是什么错误代码啊?我程序里面是不是还要加别的东西,不用RS命令可以吗?我记得西门子是要调用modbus模块,还要选定发送区间的,台达不用的吗?
不好意思哦,我是初用这个东西,是dvp-20ex的,谢谢啊!!

网友A:
PC和PLC的通讯格式你要设置为什么格式?你的格式设置有问题,台达PLC不支持RTU,7,E,1这种格式

网友:
哦,原来还有这一说呢啊,那我换个别的,用H88格式即RTU,7,N,2直接没有返回报文,用H81格式,即RTU,8,N,1,也是没有报文返回,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软件发送的报文?另外发送给哪个COM口?

网友A:
或许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
是很通用的那种串口测试工具,Comtest,应该没有问题,不然前面的07功能码也应该不返回,我用的是com1端口,RTU,7,E,1的时候就是上来那些,其他就整个不返回了……
下班了,下午继续麻烦你啊lesing先生:)

网友A:
如果是COM1,你的设置不正确!

网友:
那我应该怎样设置,满烦您说一下吧。

网友A:
设置D1036,然后SET M1138

网友A:
你有没有DVP编程手册,关于通讯口通讯格式的设置,手册上写得很详细

网友:
哦,我前面在台达网站没找到,刚才才在里面论坛里面搜到,是yafeng老师写的,我在看,如果有问题在问你好吗?

网友B:
不是,我是一个自动化公司的,刚买了几套,让我搞呢……

网友:
说错了,我说yafeng老师的那个是通讯手册,编程手册我有,我就是按那上面设置的通讯格式,我又看了一下手册,里面没有说到D1036和M1138的项啊,请lesing老师名示啊!

网友A:
你是台达电子的?

网友C(2007-05-17):
这个问题好久了,一直没有解决,麻烦老师指点啊……

网友A:
PLC的串口不支持RTU,7,E,1格式!

网友D:
我对modbus太熟了!台达plc支持modbus slave么? 你的校验码计算错误!

网友D:
数据格式应该是这样的:01 03 00 00 00 02 C4 0B 这串代码是modbus调试软件modbus poll自动生成的,

网友D:
三月到五月?初学者花些时间是应该的。当时我刚开始干时也花了快一个月。

“用计算机发送报文01 03 00 00 00 02 6F F7”错误的。

正确答案:“01 03 00 00 00 02 C4 0B”

网友C:
谢谢通讯网的回复,我用你给的报文试了,返回还是01 03 07 00 72 ,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想应该是错误代码吧,但是又没有错误代码的说明,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我再试试其他格式的再汇报吧。

网友C:
用H88格式即RTU,7,N,2直接没有返回报文,用H81格式,即RTU,8,N,1,也是没有报文返回,连开始那个01 03 07 00 72 也没有了,是不是先说的不支持modbus slave啊,那如果别人后台想用modbus slave通讯也是不能的了,只能用《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通讯了吗?

网友D:
01 03 07 00 72 从返回码的格式来看,应该正确,把你串口的2-3脚用线短接起来,自收自发。确认接收字符是:01 03 00 00 00 02 C4 0B

有时候发送校验码时不注意时容易颠倒,即发成 01 03 00 00 00 02 0B C4 ,做这个实验就是确保你的接收端确实是按顺序收到字符串的。

网友C:
一直忙,这个问题保留下,我出几天差,回来再试验再请教,多谢通讯网了啊!!

网友E:
我想学PC机的上位机软件和PLC的通讯,可是不知道找谁学习.请问有这一方面的老师教吗?我是做自动化设备的,

网友D:
查了一下资料,台达plc,plc为slave时,不支持modbus rtu,只支持modbus ascii。做主时,支持modbus rtu。其一。其二:台达内部地址D0000对应modbus 44097。发送以下字串试试。9600 7,e,1.从机地址为1. 本串是读出D0内的数据。

网友F:
不知道楼上是从哪里查出来的通讯地址,我手头上的资料显示台达PLC内部D0对应的通讯地址为H1000,换算成10进制为4096刚做完实验。

网友D:
对应的mosbus地址嘛!modbus的零地址不是40000吗?

网友F:
台达PLC有专门的通讯地址,对应关系如下。
D 000~256  word  1000~10FF
D 256~511  word  1100~11FF
D 512~767  word  1200~12FF
D 768~1023  word  1300~13FF
D 1024~1279  word  1400~14FF
D 1280~1535  word  1500~15FF
D 1536~1791  word  1600~16FF
D 1792~2047  word  1700~17FF
D 2048~2303  word  1800~18FF
D 2304~2559  word  1900~19FF
D 2560~2815  word  1A00~1AFF
D 2816~3071  word  1B00~1BFF
D 3072~3327  word  1C00~1CFF
D 3328~3583  word  1D00~1DFF
D 3584~3839  word  1E00~1EFF
D 3840~4095  word  1F00~1FFF
D 4096~4351  word  9000~90FF

网友C:
佩服通讯网,我是要用后台机与PLC通讯,所以PLC是SLAVE的,那就是不支持RTU了,那我就放弃了。
台达PLC我也不很熟悉,资料方面感觉资料方面台达编不很好,很多东西写的混乱不明了,查起来费力,也忙,没有太多时间,象MODBUS不支持SLAVE不知道通讯网是从哪里找到的,应该是说明书上的吧,可惜我没有找到,惭愧,现在正做modbus ascii的,感觉也挺烦的。

网友G(2008-04-30):
台达PLC 默认的通讯协议是9600,7,E,1,ASCII,默认站号01,LRC验证。头码=“:”,尾码=H0D+H0A。

PLC作从机时,通讯协议不用修改。主机通讯协议按PLC协议设定好就行了。

例子:读D0数据

主机发送数据=":010310000001"+"EB"+CHR$(13)+CHR$(10)

主机收到数据=":0103020000"+"FA"+CHR$(13)+CHR$(10)

网友H:
收获很大

网友I(2009-06-25):
还在此努力学习中~

走不通呀~

网友A:
還沒有成功通訊上?

网友J(2012-07-05):
我爱工控,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K:
‘用VB 写的 modbus rtu模式通讯源码, 以在台达PLC上调试通过

Private Sub CmdOpen_Click()
On Error Resume Next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打开/关闭串口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lse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CmdOpen.Caption = "关闭串口"
Shape5.FillStyle = vbFSSolid
Else
CmdOpen.Caption = "打开串口"
Shape5.FillStyle = vbFSTransparent
End If

If Err Then
MsgBox Error$, 48, "错误码信息"
Exit Sub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bo1_Click()
MSComm1.CommPort = Combo1.ListIndex + 1
End Sub

Private Sub Combo2_Click()
Call Setting
End Sub

Private Sub Combo3_Click()
Call Setting
End Sub

Private Sub Combo4_Click()
Call Setting
End Sub

Private Sub Combo5_Click()
Call Setting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Shape1.FillStyle = vbFSSolid
Dim Y0_status As Byte
Dim Sendstr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j As Integer
Sendstr = "01 01 05 00 00 10 "
HexSend (Sendstr)

Sleep (30)

HexSend (Sendstr)
End Sub

Private Function HexSend(Sendstr As String) As Integer

Dim outbuf() As Byte
Dim Temp(0) As Byte
Dim crc As String, Sendstrls As String
Dim sendlen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j As Integer

If Sendstr = "" Then
MsgBox "发送数据不能为空!"
HexSend = 0
Exit Function
End If

Sendstrls = Trim(Sendstr)   ‘去掉空格
sendlen = Len(Sendstrls) + 1 ‘取长度
j = 0
ReDim outbuf(1 To sendlen \ 3) As Byte
For i = 1 To sendlen Step 3
j = j + 1
outbuf(j) = Val("&H" & CStr(Mid(Sendstrls, i, 2)))
Next i

crc = Crc16(outbuf)
ReDim Preserve outbuf(1 To (sendlen \ 3 + 2)) As Byte       ‘加上CRC校验码
outbuf(sendlen \ 3 + 1) = Val("&H" & CStr(Mid(crc, 1, 2)))
outbuf(sendlen \ 3 + 2) = Val("&H" & CStr(Mid(crc, 3, 2)))

For i = 1 To (sendlen \ 3 + 2)
Temp(0) = outbuf(i)
MSComm1.Output = Temp
Next i
For i = 1 To 2000
Next i
HexSend = 1
End Function

Private Function Setting()
MSComm1.Settings = CStr(Combo2.Text) & "," & CStr(Combo3.Text) & "," & CStr(Combo4.Text) & "," & CStr(Combo5.Text)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If (MSComm1.RThreshold = 0) Then
‘MSComm1.RThreshold = 1

‘Else
‘MSComm1.RThreshold = 0
‘End If
Label11.Caption = "接收个数:" & CStr(ReceCount) & " " & "接收帧数:" & CStr(Framecoun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Combo1.AddItem ("COM1")
Combo1.AddItem ("COM2")
Combo1.AddItem ("COM3")
Combo1.AddItem ("COM4")
Combo1.AddItem ("COM5")
Combo1.ListIndex = 0

Combo2.AddItem ("2400")
Combo2.AddItem ("4800")
Combo2.AddItem ("9600")
Combo2.AddItem ("11520")
Combo2.ListIndex = 0

Combo3.AddItem ("E")
Combo3.AddItem ("O")
Combo3.AddItem ("N")
Combo3.ListIndex = 2

Combo4.AddItem ("6")
Combo4.AddItem ("7")
Combo4.AddItem ("8")
Combo4.ListIndex = 2

Combo5.AddItem ("1")
Combo5.AddItem ("2")
Combo5.ListIndex = 0

ReceCount = 0
End Sub

Private Function Crc16(data() As Byte) As String
      Dim CRC16Lo As Byte, CRC16Hi As Byte      ‘CRC寄存器
      Dim CL As Byte, CH As Byte                ‘多项式码&HA001
      Dim CrcLo As String, CrcHi As String
      Dim SaveHi As Byte, SaveLo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Flag As Integer
      CRC16Lo = &HFF
      CRC16Hi = &HFF
      CL = &H1
      CH = &HA0
      For i = 1 To UBound(data)
        CRC16Lo = CRC16Lo Xor data(i) ‘每一个数据与CRC寄存器进行异或
        For Flag = 0 To 7
          SaveHi = CRC16Hi
          SaveLo = CRC16Lo
          CRC16Hi = CRC16Hi \ 2            ‘高位右移一位
          CRC16Lo = CRC16Lo \ 2            ‘低位右移一位
          If ((SaveHi And &H1) = &H1) Then ‘如果高位字节最后一位为1
            CRC16Lo = CRC16Lo Or &H80      ‘则低位字节右移后前面补1
          End If                           ‘否则自动补0
          If ((SaveLo And &H1) = &H1) Then ‘如果LSB为1,则与多项式码进行异或
            CRC16Hi = CRC16Hi Xor CH
            CRC16Lo = CRC16Lo Xor CL
          End If
        Next Flag
      Next i
      If Len(Hex(CRC16Hi)) = 1 Then
         CrcHi = "0" + Hex(CRC16Hi)
      Else
         CrcHi = Hex(CRC16Hi)
      End If
      If Len(Hex(CRC16Lo)) = 1 Then
         CrcLo = "0" + Hex(CRC16Lo)
      Else
         CrcLo = Hex(CRC16Lo)
      End If
         Crc16 = CrcLo & CrcHi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inpu()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tempstr As String, Strdata As String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接收事件

  tempstr = MSComm1.Input
  inpu() = tempstr

  Framecount = Framecount + 1                      ‘帧个数加1
  If (Framecount = 1) Then
  framepoint(Framecount) = UBound(inpu) + 1         ‘第一帧帧尾
  Else
  framepoint(Framecount) = framepoint(Framecount - 1) + UBound(inpu) + 1     ‘第二帧开始指针
  End If

  For i = 0 To UBound(inpu)                    ‘将字符转换为数组
  If (Len(Hex(inpu(i))) = 1) Then
  Strdata = Strdata & "0" & Hex(inpu(i)) & " "
  Else
  Strdata = Strdata & Hex(inpu(i)) & " "
  End If
  Next i

  For i = ReceCount + 1 To UBound(inpu) + 1     ‘数据进入缓冲区
  Recebuf(i) = inpu(i - 1)
  Next

  ReceCount = ReceCount + UBound(inpu) + 1

  TextReceive.Text = TextReceive.Text & Strdata
  Strdata = ""

Case comEvSend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Function RtuCheck(data() As Byte) As Integer

Dim CrcHi As Byte, CrcLo As Byte
Dim Checkdata()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crc As String

CrcHi = data(UBound(data))
CrcLo = data(UBound(data) - 1)
ReDim Checkdata(1 To (UBound(data) - 1)) As Byte

For i = 1 To (UBound(data) - 1) ‘附值
Checkdata(i) = data(i - 1)
Next

crc = Crc16(Checkdata)
If (CrcLo = Val("&H" & CStr(Mid(crc, 1, 2))) And CrcHi = Val("&H" & CStr(Mid(crc, 3, 2)))) Then
RtuCheck = 1
Else
RtuCheck = 0
End If

End Function

网友L(2012-08-24):
看来通讯确实是个有趣的简单而复杂的事情。

西门子LOGO!文档上针对通讯写着一句话: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

通讯,从编程方式、硬件连接、抗干扰等等各方面都要细致考虑。

网友M:
COM1口(就是那个圆形编程通讯口)只支持MODBUS ASCII协议。自带的COM2口支持MODBUS RTU/ASCII协议。并且使用MODBUS RTU协议时只能8位数据位,我一般就用9600、8、无、1格式。其实在台达的编程手册中就可以看到 ,只是讲得比较乱。上位机通讯发送代码你要严格按《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来。

网友N(2013-08-20):
大家好,我现在要用台达PLC ——SS2做modbus从机使用,跟电脑连接,电脑做主机,使用modbus RTU通讯,现在通讯不上,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我的QQ 252631158.谢谢了。

网友O: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还有你选择的规约正确?

网友P:
引用 网友M:
COM1口(就是那个圆形编程通讯口)只支持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