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40电源驱动板与CPU板接口定义

楼主(2007-03-27):
学习修理中(45kw),能给部分也行,谢谢了!

网友A:
   温度检测,电压检测,6路驱动,供电电源,电流检测。

楼主:
下面是测出的部分定义,有些没测出来,有些测出来的也不确定,请大家指点。

1 2
3 4 VCC
VCC +24v          5 6 GND2
AT24C02N SDA 7 8 AT24C02N SCL
VDD2 9 10 GND2
GND2 11 12
12 13 14 VCC
15 16 VCC
GND2 17 18 A788J ABSVAL
A788J ABSVAL 19 20
GND2 21 22 MDAT1
MCLK1 23 24 GND2
MDAT2 25 26 MCLK2
GND2 27 28 MDAT3
MCLK3 29 30 GND2
BREAK 31 32 PWM4
PWM5 33 34 PWM2
VCC 35 36 PWM3
PWM6 37 38 PWM1
39 40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