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主触头是常闭的接触器的用法。

楼主(2007-03-27):
做连锁用的。
大接触器下面带很多小电机回路,正常情况下大接触器线包不带电,主触头是接通的,一旦急停按下,大接触器线包带电,主触头断开。
有网友用过吗?

网友A:
目前还没见过此类接触器,常闭触头的接触器没有实用意义,即使有也是不安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3-27 18:27:00 发表的内容:
  目前还没见过此类接触器,常闭触头的接触器没有实用意义,即使有也是不安全的。
--------------------------------------------------------------------------------------------
这样用常开主触头有个问题,如我的大接触器只是在急停下断开,长期吸合,线包带电可能连续超过几百~几千个小时,对其使用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但如果我用常闭主触头,线包只在急停带电,会不会好点,因为该接触器只是给一个区域多个电机回路供电,不直接参与控制设备,本身设备也有急停连锁,只断控制电,加这个大接触器是端动力电。

网友A:
这个电器的功能不应该是由接触器来完成,应采用带失压线圈的空气断路器。
    跟安全有关的电器宜采用断电动作,而不是通电动作。其道理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B:
接触器线圈长期通电也没关系的,因为厂家设计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用常闭触点,可能会引起机械的误动作,引起事故!比如断电后又来电。

楼主:
多谢
只好采用带电操的开关.

网友C(2008-12-09):
用dw15之类的万能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D:
谢谢,我真的没见过这种接触器。

网友E:
这样用不好吧。最起码不安全,不过我还没见过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3-27 18:27:00 发表的内容:
  目前还没见过此类接触器,常闭触头的接触器没有实用意义,即使有也是不安全的。

这样用常开主触头有个问题,如我的大接触器只是在急停下断开,长期吸合,线包带电可能连续超过几百~几千个小时,对其使用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但如果我用常闭主触头,线包只在急停带电,会不会好点,因为该接触器只是给一个区域多个电机回路供电,不直接参与控制设备,本身设备也有急停连锁,只断控制电,加这个大接触器是端动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用不好吧。最起码不安全,不过我还没见过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H(2009-02-07):
没有见过,更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