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关于变频器专用电缆

楼主(2007-03-27):
正在做一个项目.项目中有大部分的变频电机.在电缆设计中,我发现设计院设计的电缆为:3+3的变频器专用电缆.现场看了一下,发现里面是三芯比较大和三芯比较小的.不知道如何使用.如果小的是给冷却风扇供电,但不应该有那么大.而且就没有了接地电缆.如果只是给主电机供电,那其他的三芯小的岂不是浪费..如果说是给冷却风扇我查了电缆产品目录.发现.发现有板有3+1 的型号.(个人理解应该是主电机和接地).这也是经常使用的
那么3+3的是用在什么场合,如何使用.请教有经验的高手.
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A:
会不会三芯比较小的里有接地,冷却风扇供电用单相220?

网友B:
没用过呀

网友C:
这样是为了抗干扰设计的

网友C:
三根大的是主电源用

网友C:
三根小的是接地的

网友C:
三根大的和三根小的是成对称排列的

网友C:
相互成120度

网友C:
变频专用电缆能有效抑制变频产生的高次谐波、电磁波对输入电源网络及附近电子设备、仪表、无线电、传感器、自控装置的干扰。又能防止外界电磁场、电磁波对变频控制系统的影响,并提供优质电源能量。
1、频率范围:0~300hHz。
2、设计长度:适宜小于100m。
3、截面选择:比常规电缆截面大1倍。
4、电缆线芯工作温度不高于90oC。
5、电缆敷设时环境温度不低于0oC。
6、电缆弯曲半径不小于20D,D-为电缆外径(mm)

网友C:
电缆外面的屏蔽层要360度环行接地

网友C:
http://stumu.com/forum/content/219_580732_1.htm

网友C:
不客气
大家互相帮助

楼主:
谢谢,开心人类,你解释的非常清楚.
我也和周围的同行沟通了一下,和你讲的是一样的.另外的三根是接地,也就是说三相都要接地.
再次感谢.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
大多数的场合,大多数人都选择3+1的屏蔽电缆.
在那种行业,或那种情况下,需要选择3+3的屏蔽电缆?
谢谢回答!

网友D:
一般小功率,距离短,又不和弱信号线同时敷设,则不必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