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PN和PNP都可以在同一输入点用

楼主(2007-03-27):
  我碰到一个自己解释不了的问题,用的是西门子200,为什么在同一个输入点上,可用NPN,也可以用PNP输入,只是把这两种光电接上去而已,并没有特别改过什么参数值.
  还有那个高手知道西门子200怎样和丹佛斯变频器通信,可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加减速.

网友A:
看200的图纸输入端是两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的,任一方向均可出发。200有自由通讯口,可自己编程485的通讯,就看丹佛斯了,虽然不知道丹佛斯但应该可以通讯。QQ45267494

网友B:
丹佛斯的485通讯报文格式类似于siemens的uss协议

网友C:
公共端的极性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本人做过cpu-226与丹佛斯VLT6000的通信,用RS485即可。